精通TDC3000 AM的请指教

楼主(2008-06-20):
我们的AM 最近总是ISOLATED,每次重新插拔AM板子并重新LOAD. 过半个月时间又是这样,请各位高手指点.... 先多谢!

楼主:
难道真的懂AM的比较少吗?

网友A:
你指的掉线,是显示ISOLATED吗?AM主板上的显示是什么?要看数码显示来判断?有可能是K2/K4板的故障,也可能是卡件箱后面的通讯卡的故障。这个要具体问题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