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可调稳压电源

楼主(2008-06-20):
可调稳压电源
字体大小: 小 中 大 作者: 来源: 日期:2008-06-11 点击:1
虽然现在我们可以用很多集成电路做出各种电源电路,但在有些条件的限制下,有时我们也可考虑用分立元件搭出一些适合我们需要的电源电路。这里我们介绍的电路可以实现从0.7V-24V连续可调,并且可以实现50mA-2A可调整的电流限制。作为实验电源,也许是一种好的选择。其电路见下图。

下面介绍一些制作调试方法。

P1 是用来设置限制最大输出电流,调整它可以在相应的输出电压时,给出50mA-2A的电流限制。
P2 用做输出电压调节。这里必须注意的是要求用对数型的电位器。这样输出电压的可调性和线性会更好些。
电源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和容量应根据你所需要的输出电压和电流来选区。最佳的方案是:变压器次级电压为36、40、48V或带中间抽头的50、75、80V。容量为100VA。
电容C1可以从2200-6800uF/35-50V之间选择。BC182 为50V/100mA/NPN三极管;BD139为80V/1.5A/NPN三极管;BC212为50V/100mA/PNP三极管;2N3055为60V/15A/NPN三极管。
Q4必需使用散热器,另外它可以由TIP3055替代。

网友A:
不用这么烦吧,用个简单的三端稳压LM317之类的很方便的。

网友B:
不错,这个电源用于维修不错,就是电流小了些。

网友C:
成本考虑吧,

楼主:
单从成本来看是太贵了。但也要考虑其稳定性。科技日进月新,当然还是有便宜的好东东。不过这个图我认为对电子入门者是可以好好看看。个人观点   我也是入门者

楼主:
如果你有电源

成本大约 电阻  共1.25元

           电容 共2.5元

            LED   共 .5元

           三极管  共6元

              多功能板   2元                合计:12.25

网友D:
这个成本不算贵啊,散热片呢?

楼主:
haha    你真是不鸣则以,一鸣就惊人

网友E:
呵呵,还有变压器没算呢.  再有这些电阻等 1支2支是不卖的...

网友F:
各种电源板,PLC,590及西门子调速器硬件故障联系013893683865

网友G(2008-08-16):
在0.7V,2A时散热片该有多大啊!!!

网友H:
如图所示为一实用的高精度可调电源电路。该电路以具有温度补偿特性的、高精度的标准电压源集成电路TL431为核心,配合复合调整管BG1、BG2等元件构成稳压电源,输出电压在2.5~27.5V之间连续可调,输出电流≥5A,电压纹波≤5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