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机温度高的问题

楼主(2008-06-20):
我公司有75kw电机二台,使用后发现温升过高,现检查柜内相电压365v左右,电机上没有测量。电流正常,130a左右。我怀疑是电压降造成电压太低,引起的温度高。

网友A:
电压过高和过低是都会引起的电机温度高。但你的电机电流正常,想问一下楼主电机温度和温升各是多少,电机的绝缘耐热等级是多少?

网友B:
.....................................机械热源测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