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MM440正常运行一个月后,没有显示了,

楼主(2008-06-20):
MM440正常运行一个月后,没有显示了,大家帮忙讨论一下,可能的原因?谢谢

网友A:
 1:炸机,整流桥可能坏了;2:电源板可能坏了,没有控制电源了;3:控制板坏了。方法:用万用表测整流和逆变侧是否正常,再查是否有电源,可测I/o是否有24v和10v电压。

网友B:
呵呵,进口的东西原来也有坏的时候啊

网友B:
也有可能是面板坏了!

网友C:
MM440不要太会坏,用起来很汗的

网友D:
上面的2个指示灯也不会亮就送修吧;

网友E:
是不是打雷后出现的情况呢?MM440,的很怕雷的。

网友F:
同意1楼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