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中主要参数的设定

楼主(2008-06-20):
1 概述 目前,变频交流调速已遍布冶金、电力、铁路、运输、化工、民用等各个领域。在晋城煤业集团使用的采煤机中,也应用了变频器。 2 几个重要参数的设定 2.1 V/f类型的选择 V/f类型的选择包括最高频率、基本频率和转矩类型等。最高频率是变频器-电动机系统可以运行的最高频率。由于变频器自身的最高频率可能较高,当电动机容许的最高频率低于变频器的最高频率时,应按电动机及其负载的要求进行设定。基本频率是变频器对电动机进行恒功率控制和恒转矩控制的分界线,应按电动机的额定电定电压设定。转矩类型指的是负载是恒转矩负载还是变转矩负载。用户根据变频器使用说明书中的V/f类型图和负载的特点,选择其中的一种类型。我们根据电机的实际情况和实际要求,最高频率设定为83.4Hz,基本频率设定为工频50Hz。负载类型:50Hz以下为恒转矩负载,50~83.4Hz为恒功率负载。 2.2 如何调整启动转矩 调整启动转矩是为了改善变频器启动时的低速性能,使电机输出的转矩能满足生产启动的要求。 在异步电机变频调速系统中,转矩的控制较复杂.在低频段,由于电阻、漏电抗的影响不容忽略,若仍保持V/f为常数,则磁通将减小,进而减小了电机的输出转矩。为此,在低频段要对电压进行适当补偿以提升转矩。可是,漏阻抗的影响不仅与频率有关,还和电机电流的大小有关,准确补偿是很困难的。近年来国外开发了一些能自行补偿的变频器,但所需计算量大,硬件、软件都较复杂,因此一般变频器均由用户进行人工设定补偿。针对我们所使用的变频器,转矩提升量设定为1%~5%之间比较合适。

2.3 如何设定加、减速时间

电机的运行方程式:

式中:Tt为电磁转矩;T1为负载转矩

电机加速度dw/dt取决于加速转矩(Tt,T1),而变频器在启、制动过程中的频率变化率则由用户设定。若电机转动惯量J、电机负载变化按预先设定的频率变化率升速或减速时,有可能出现加速转矩不够,从而造成电机失速,即电机转速与变频器输出频率不协调,从而造成过电流或过电压。因此,需要根据电机转动惯量和负载合理设定加、减速时间,使变频器的频率变化率能与电机转速变化率相协调。检查此项设定是否合理的方法是按经验选定加、减速时间设定。若在启动过程中出现过流,则可适当延长加速时间;若在制动过程中出现过流,则适当延长减速时间;另一方面,加、减速时间不宜设定太长,时间太长将影响生产效率,特别是频繁启、制动时。我们将加速时间设定为15s,减速时间设定为5s。

2.4 频率跨跳

V/f控制的变频器驱动异步电机时,在某些频率段。电机的电流、转速会发生振荡,严重时系统无法运行,甚至在加速过程中出现过电流保护使得电机不能正常启动,在电机轻载或转动量较小时更为严重。因此变通变频器均备有频率跨跳功能,用户可以根据系统出现振荡的频率点,在V/f曲线上设置跨跳点及跨跳点宽度。当电机加速时可以自动跳过这些频率段,保证系统正常运行。

2.5 过负载率设置

该设置用于变频器和电动机过负载保护。当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大于过负载率设置值和电动机额定电流确定的OL设定值时,变频器则以反时限特性进行过负载保护(OL),过负载保护动作时变频器停止输出。

2.6 电机参数的输入

变频器的参数输入项目中有一些是电机基本参数的输入,如电机的功率、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转速、极数等。这些参数的输入非常重要,将直接影响变频器中一些保护功能的正常发挥,一定要根据电机的实际参数正确输入,以确保变频器的正常使用。

3 结语

综上所述,虽然制造商在开发、制造变频器时充分考虑了用户的需要,设计了多种可供用户选择的设定、保护和显示功能。但如何充分发挥这些功能,合理使用变频器,仍是用户需要注意的问题,一些项目的设定值仍需摸索,以便用好变频器,充分发挥其在生产中的作用。

网友A:
做工控的欢迎加qq群63567884做工控的欢迎加qq群63567884做工控的欢迎加qq群63567884做工控的欢迎加qq群63567884做工控的欢迎加qq群63567884

网友B:
不知所云!

安邦信变频器华南地区一级代理商 深圳市点石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南新路苏豪名厦23B2
代俊锋 0755-26452637 26457341 www.szdsgk.com www.dosuccess.cn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关于做工控的欢迎加qq群63567884做工控的欢迎加qq群63567884做工控的欢迎加qq群63567884做工控的欢迎加qq群63567884做工控的欢迎加qq群63567884

网友C:
好贴,经验啊,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D:
好东西,这很有实际的应用性,值得相互学习

网友D:
楼主还有没有三菱的编程软件,我的邮箱是htttech@126.com     多谢了.

网友E:
不错好东西,这很有实际的应用性,值得相互学习

楼主:
三菱的编程软件?   三菱PLC?

网友F:
有三菱的编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