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NOE77101故障求助

楼主(2008-06-20):
双机热备的系统,主机以及备用和工控机都通过交换机连接

工程刚开始的时候通讯正常,但在一次下载程序之后,备用系统上的140NOE77101网络通讯模块上出现故障报警。

IP设置应该都没有问题。

在运行时,PING 都是通的,但就是用CONCEPT进行连接的时候连接不上,显示超时。

请各位同仁帮忙分析原因,不胜感激!

网友A:
本大院严禁小商小贩入内叫卖。

网友A:
你的一组PLC配几个以太模块?如果2个的话,设地址要隔一个。

网友B:
你第一次是不是 用编程电缆直接和plc连接的呀下载完程序又用noe连接就出现了连接超时呀????????、、、

网友C(2008-08-09):
引用 网友A:
你的一组PLC配几个以太模块?如果2个的话,设地址要隔一个。

什么意思,?看看配置文件里是不是选了一个tcp链路啊。

网友D(2008-10-05):
在主站上改了程序后要在热备中下载

网友E:
也有可能是NOE固件版本的问题

网友F(2009-12-22):
回复内容:是这样的 这样怎么解决啊
对:学无止 关于

你第一次是不是 用编程电缆直接和plc连接的呀下载完程序又用noe连接就出现了连接超时呀????????、、、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