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SQUARE D变频器故障问题

楼主(2008-06-20):
现场有一台变频器型号是,ATS46C17N,现在的电机功率是75KW,额定电流是169.2A;电压是380V的.现在我们一开机他就会跳闸,大改持续时间是30S这样,而且显示的电流一直在483A这样,一直降不下来.请教是什么问题?大概是什么出了问题?

网友:
是否能确认电机坏了没有?

网友A:
把电机电缆拆了,让变频器空载试试.

网友B:
ATS46是施耐德的软启动器,早几年前就已被ATS48系列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