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转向问题

楼主(2008-06-20):
各位师傅好,我用带刹车的减速电机,在运动中有正反转控制的,电机是做垂直运动的,试机的时候有时需要在接触器上强制点动,但我发现个问题,有时候强制点动上升的电机却下降了,碰到过3次,请问这时电机下降的原因是点动接触器吸合的瞬间使刹车得电失去刹车的作用自由下落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网友A:
点动上升的电机却下降时  电机的电流有没有异常?

也许点动接触器吸合触点接触不好   造成缺向运行

网友B:
楼上朋友说的有道理,可以检查一下接触器,刹车/

网友C:
最好做个平衡缸,简单的气动的也行,比较安全

网友D:
用的什么电机怎么没有说呀

网友E:
这个与电机没有停稳就反转有关系吧?

网友F:
1楼的说法基本上正确

网友G:
1楼的说法,不错,可能有这样的情况,我就遇到过啊

网友H:
          不好说

    ~!~!你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