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CS600变频器过流

楼主(2008-06-20):
电机力矩一建立,刹车还没打开就报过流故障,有时可以复位有时不行,电机等外围设备检查没有问题,换掉主控板、拆开制动单元仍然会报,因没有备件无法再进一步排除故障,请大侠帮忙分析一下可能原因。跪谢了!!

网友A:
查看有无刹车片打开信号,或者刹车片有无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