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灯问题

楼主(2008-06-20):
两盏日光灯问并联,其中的一个启动器烧坏短路,另外一个能启动吗,保险会烧吗?我这里的另外一盏灯也不启动,保险完好?为什么不烧保险呢?

网友A:
照常理,两灯并联,其中一支不亮,不会影响另外一盏灯。你应该详细检查两去光管的灯丝有没有烧断,接触是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