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P+N-母排之间的绝缘材料

楼主(2008-06-20):
最近一直有个问题,就是在变频器正负母线之间的绝缘材料,比较柔软的能折弯的那种。我不知道是什么材料,从哪里可以买到。我在一些绝缘材料门市只见到一些类似的。没有一模一样的。请问哪位知道。

网友A:
直流母线上的绝缘材料有很多种,不一定要找一模一样的材料去替换,只能达到耐压1000V以上,不容易燃烧,能折弯.就行了.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除了耐压外还要考虑耐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