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位移探头安装

楼主(2008-06-20):
机组的轴都有一个适当的轴向窜量,在机组运行中,当工艺条件或机组原因造成轴被推向一端时,就会造成“烧瓦”,损坏推力瓦,轴位移测量的就是轴偏离中心的间隙量。所以轴位移的零点定在轴窜动量的中心位置。
在安装位移探头时,应由设备专业人员配合,把轴调到窜动量的中间位置,连接探头和前置器,送上电源,用万用表测量前置器的输出,调整探头与轴的间隙,使前置器的输出为显示仪的零点基准电压为止,固定探头。
轴振动探头的安装:
轴振动探头一般安装在轴承座的上盖上,一个位置有X、Y向两个测点,每个振动探头都有一个带内外螺纹的保护套管。先固定保护套管,插入深度要符合随机资料要求,然后再在套管上安装探头,当探头穿过套管,接近机组测量轴时,连接探头与前置器,送上电源,用万用表测量前置器的输出,调整探头与轴的间隙,使输出为显示仪的零点基准电压为止,固定探头。
键相及转速探头的安装:
键相和转速的测量原理是一样的,都是通过测量发迅盘的键槽(孔或齿轮槽)而产生脉冲频率,再经过转换显示。键相及转速探头的安装可按轴振动探头的安装步骤进行,调整探头与发迅装置间隙到要求的值即可。

网友A:
说的不错,如果配合具体的示例图,就更清楚了

网友B(2009-08-06):
,说的太好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