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机械量测量装置安装

楼主(2008-06-20):
旋转机械量测量装置安装需注意以下几点:
a) 轴承箱内部安装的探头应符合上面所述“轴温测温元件安装的1)、2)、3)”的要求。
b) 相同系列的探头所带的猪尾线及电缆长度不同,所匹配的前置器就不同,因此探头与前置器必须配套,不得混装,否则会产生测量误差。
c) 探头安装应由锁紧螺母锁紧,以防机组运行时的震动使探头松动,产生虚假误差,甚至跳车。
d) 旋转机械量测量系统应特别注意防干扰,安装前置器的箱子及电缆的屏蔽应有可靠的接地。
e) 前置器的电源为负值,com端是电源正,严禁正负接反,以防损坏前置器。
仪表盘箱及盘架装仪表的安装
仪表盘箱及盘架装仪表应按设计文件、机组安装手册、规范的要求进行安装,仪表盘需要有防振措施的应按设计要求进行减振器制作安装。仪表盘箱及仪表应有可靠的接地,接地电阻应符合要求。
机组检测控制联锁报警系统的试验
机组检测系统试验

网友A:
楼主,有没有旋转机械测量装置安装规范方面的资料,麻烦给发个

yu_gui_ca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