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FX1S-10MT问题,求教高手

楼主(2008-06-20):
我不是搞自控的,但现在遇到自控问题,查了几天资料了,满头是包,依旧茫然,请高手帮个忙。

实验室装置需要用电脑控制搅拌机的转速和开关机,查资料后买了三菱的FX1S-10MT和电机驱动器DBLS-05,软件用Delphi编程,用TMsComm通信,需要控制Y0端的脉冲频率、Y3端的通断,资料查下来全是汇编一样的指令,和我想象的指令完全不一样,搞得我云山雾罩。麻烦哪位兄弟帮个手,告诉我该怎样才能达到上述目标。万分感谢!!!

楼主:
补充,PLC晶体管输出,Y0端可输出脉冲信号。电机驱动器接收外部脉冲信号,根据脉冲频率控制电机转速。

网友A:
PLC端较简单,只需使用脉冲输出指令,PC端编程就需要知道通信协议,或者使用三菱的通信控件(MX-COMPONENT).

网友B:
觉得简单么?三菱plc是MODBUS ASCII码,不懂行的得下一些功夫。

楼主:
谢谢回复,PC端没问题,我还算比较喜欢编程,也编过计算机和A/D模块的程序。现在的问题就是在PLC端,我对PLC毫不了解,不知道该发什么指令,什么格式的指令。这两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看了不少PLC方面的资料,头大如斗啊,毕竟我没学过PLC编程,既不像计算机语言明了,也不像A/D模块傻瓜,好多东西看不懂。

楼主:
终于查到一个有用的信息:

PLSY K50 K1000 Y0

但是还有一点不明白,这个答案的后面还有一句话:输出完成后,M8029置1,请问把M8029置1的语句应该怎样写?

网友C:
脉冲输出完成后M8029会自动置1。

楼主:
找到组织了,麻烦您再帮忙释疑:

1、Y3端的通、断指令格式应该怎么写

2、“脉冲输出完成后M8029会自动置1”,也就是说,如果想继续运转,需要再发送PLSY K50 K1000 Y0,那么获取M8029数值的指令格式是怎样呢?

网友D: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首先进行单机测试-----只用PLC 进行对步进或饲服的控制 可以用PLSY 指令 也可以用其他指令PLSR D1  D2 D3 Y0    D1是速度 D2是总脉冲数 D3是加减速时间,当它的执行条件满足后就执行,执行过程中条件不满足就停止,一直满足 就执行到脉冲发送完毕,然后有一个周期的M8029为1

保证单机正确执行后,再进行与PC 的通讯,可以利用PLC 的编程口协议来控制PLSR等指令的执行条件是否满足,以及各个参数的设置!具体细节还需要你去查找,如果有问题可以加我QQ23696148进一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