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样的配置消除变频器谐波效果比较好点

楼主(2008-06-20):
近来,由于变频器谐波的问题被客户追的很紧,试了很多办法,一般都是加电抗、滤波器,但效果都不明显,试问一下论坛中那位达人以前做个这类问题的,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变频器防干扰办法:

1.可靠接地

2.合理布线,控制线最好采用屏蔽线.或加屏蔽管.

3.加电抗器,滤波器,磁环

4.降低变频器载波频率

楼主:
TO:   FF帆

谢谢你给出变频器抗干扰的方法,但这跟谐波治理有点区别吧!目前我们用的变频器用专门的仪器测量,其谐波达到60%,而客户要求是达到10%以内,所以请有相关资源的朋友帮忙指点一下,或者是有效果比较好的产品也可以介绍给我,谢谢!

网友B:
使用电抗器,一般在已经可靠接地的前提下,这是一种可靠且经济的方法

网友C:
输入电抗器会好点吧,我没试过,只用过DC电抗器

网友D:
我告诉专业生产电抗器  欢迎咨询133252158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