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台达模拟量输入输出的设置

楼主(2008-06-20):
大家好,

小弟是新手,对模拟量的设置不懂

请指教下

我用的模块是RS485通讯口,在PLC里面,我需要怎么样设置,才能正常使用模块!

真心谢谢了!

楼主:
我的模拟量模块是06XA-S的,

PLC也是台达EH系列

如果可能的话,给小弟传份关于这种的程序,感谢了

lovebabyyanyu@sina.com

楼主:
请问
S系列的模块能与EH系列主机用吗?

怎么个用法?

网友A:
EH系列的PLC,扩展只能用后面-H的。扩展模块的默认地址为0,用FROM,TO 指令来实现读取和写入,对应的地址看随机带的说明书。

网友B:
模块不同用但是可以使用通讯方式读写

网友C:
最好选个能够直接挂在主机上的模块,用通信做很方便,但是灵敏度,分辨率会有影响,如果用台达的模块,应该支持MODBUS协议,用MODRD,MODWR指令即可

楼主:
请问:

模块是S系列的,PLC是EH系列的,这样用MODUBUS ,能行吗,

网友D:
用通讯是可以的,不用通讯用from/to读写的时候,S系列的机种要连接S的模块。

网友E:
那就是说S系列模块只能跟S系列机种共同使用了,不能跨系列使用???

是吗?

网友F:
S系列模块只能跟S系列机种共同使用,这种情况主机使用FROM/TO指令访问扩展模块。

当然如果需要跨系列使用,需要通过RS-485连接,主机使用MODRD/MODWR/MODRW/RS等指令访问扩展模块.

网友E:
哦,我这也用了RS指令了,可是不好用呀,,总是没有结果

能不能请您给一份这样的程序案例,我做个样本.

lovebabyyanyu@sina.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