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频率立方差计算节电率存在欺骗性!!!

楼主(2008-06-20):
有很多风机水泵变频节能方案,都是用变频前后的频率的立方差来确定计算节电率,是否夸大了节电率,是否存在欺骗性?大家讨论!!!

楼主:
一个确定的泵,在工频环境下运行,它的实际运行功率是多少?有轻载、重载的时候吗?

楼主:
一个确定的泵,在工频环境下运行,它的实际运行功率和流量由很大关系:

1、如果用频率f=50HZ的立方,算出来的功率,是名牌上的额定功率,如果水泵按额定流量、额定压力运行时,其运行功率就达到额定功率,叫满载运行;

2、如果水泵的流量远远小于额定流量或者流量为零,这时可能压力很大,但是,这时泵机的运行功率就达不到额定功率,甚至小于额定功率的1/2 ,叫轻载或空载运行;

3、如果水泵的流量远远大于额定流量,这时可能压力小,但是,这时泵机的运行功率就可能超过额定功率,叫重载、过载运行;

4、也就是说,用频率f=50HZ的立方算出来的功率,不是泵机的实际耗电功率,实际耗电功率比这个数可能大、可能小、可能相等,与流量有很大关系 !

网友A:
支持刘老师,这样的情况有可能,用理论计算可能不准确。

网友A:
另外补充:往往理论计算接电很多,实际上达不到理论计算的效果。

网友B:
支持刘老师,11111111111111111

楼主:
1、一种可能是理论计算正确,实际结果有差距;

2、一种可能是理论计算本身有错误,实际结果当然有差距;

楼主:
3、一种可能是这种理论大多数人不熟悉,故意算错牟取不正当利益,他和实际结果相差甚远;

楼主:
1、这是水泵工作性能曲线图;

2、在图上,当流量从16-64区间变化时,Q~P是一条直线,表示功率P与流量Q成正比;

3、如果在此区间,用节流阀、回流阀等调节流量时,流量大功率大,流量小功率小;

4、流量大功率大,用电多;流量小功率小,用电少;

5、不存在流量小功率大,用电多的问题,所以用变频器调速改变流量大小就没有节能;

6、如果计算变频器损耗,变频器调速改变流量大小的风机、水泵系统是耗电的低效率系统!!!

网友C:
用频率立方差计算节电率确实存在欺骗性,主要是变频器的供应商为了推销产品,过分地夸大产品的节能性能,故意以电机功率作为计算参照量,并忽略变频器的内在损耗,以此来说服用户购买产品。

但楼主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把变频器在风机水泵的调节流量时,所产生的节能效果说的一无是处,有点言过其实。

网友D:
节能效果还是有的,电机空载时可以测定电机电流计算功率吧。

空载时实际功率会下降,但不会象变频时下降那么多。利用变频风机、水泵量会更稳定。

当然要利用变频还是要投资的

网友E:
是呀,来来往往皆为利往.怀疑理论才会进步!

网友C:
首先得承认变频有损耗,为了便于分析计算,暂且不考虑,最后再加入损耗。

现以楼主提供的IS80-65-125水泵作为分析对象,该泵在2900 Rpm时的额定输出为:
扬程H=20m,流量Q=50m3 / h(0.013888 m / s)
泵的有效输出功率Pe = (1 /102)* [液体密度(kg / m3)* 扬程H(m)* 流量Q(m / s)]
泵的有效输出功率Pe = 2. 72kw,
从厂家的性能表中查得:水泵效率为0.69,计算得输入功率P为3. 95kw。
考虑一定的余量系数,配用电机为5.5kw

如果现场仅需要一半的流量,即流量Q=25m3 / h(0.007 m / s),并且扬程H也不需要那么高,仅需要H = 5 m时,只要将水泵的速度降为1450Rpm即可。
从厂家提供的水泵性能参数中,可查得1450Rpm水泵有效输出功率为0. 34kw,水泵效率为0.64,输入功率为0. 53kw。
考虑一定的余量系数,配用电机为0. 75kw

由于水泵并不是1450Rpm的泵,需要用变频降速,此时再考虑变频的损耗,即使按15%的损耗计算(通常考虑为10%),变频的损耗为0.83kw。
此时再减去水泵的安全余量(0. 22kw), 实际消耗功率为:
= 电机功率—安全余量 + 变频损耗
= 0. 75—0. 22 + 0. 83 = 1. 36kw
即满足流量Q=25m3 / h,扬程H = 5 m时的输入功率为1. 36kw。

如果采用2900速度的水泵,利用阀门调节流量,使输出流量Q=25m3 / h(0.007 m / s),
从IS80-65-125的水泵性能曲线图上,可查出此时的输入功率大约为2.5kw。

从以上的分析可看出,利用阀门调节的耗用功率为2.5kw,而降速调节的耗用功率为1.36kw。显然降速调节可降低电耗为1. 14 kw。多消耗功率的原因主要为,现场并不需要那么高的扬程,而阀门调节时,却不可避免的提高了水泵扬程。其实水泵真正输出到现场的水压不怎么高,在调节阀门中消耗了很大的一部分压力。所谓节能,说白了,也就是节省了调节阀门的压力损耗。

楼主:
1、这个算出的是 流量Q=25m3 / h,扬程H是20m,功率大约为2.5kw。

2、如果用节流阀控制,放大流量Q=50m3 / h,扬程H是20m,功率大约为3.5kw;

3、这就是我说的,流量与功率成正比,流量大功率大,流量小功率小,用变频器改节流阀调节流量不节能的原因;

4、而且变频器的介入增加10%的变流损耗,使系统处高消耗低效率状态!

楼主:
“并且扬程H也不需要那么高,仅需要H = 5 m时”

1、我们先不用管yjig 算的对不对,先看看他的设计是否合乎情理;

2、yjig要用扬程20m的水泵,给需要5m扬程的设备供水,大家想一想,有这样的事情吗?

3、我想工程师绝对会去买一台扬程5m的泵来供水,而绝对不会安装一台20m扬程的泵,再去买一台变频器调速使这台水泵低效率运行提供扬程5m的去供水;

楼主:
“把变频器在风机水泵的调节流量时,所产生的节能效果说的一无是处,有点言过其实。”

1、yjig说我“言过其实”,那就请你算算扬程不变20m,流量Q=25m3 / h和流量Q=50m3 / h时,变频器调速能节约多少能?

2、如果你能算出来节“一点能”,我叫你师傅!!!

网友C:
师傅就免了,只要不……就行了。

利用阀门调节的耗用功率为2.5kw,不是3.5kw。

降速调节的耗用功率为1.36kw,不是2.5kw。

降速调节可降低电耗为1. 14 kw,详见以上分析。

网友C:
用扬程20m的水泵,给需要5m扬程的设备供水(供风),在空调系统供水时,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可能的,主要原因如下:

 ;

1、空调系统的风机及水泵容量是按照夏季最大需求设计的,而最大需求时间只有10天左右,其余时间的需求仅相当于最大时的50%~80%。而设计师在选择容量时,为保险起见,往往还加放了约5%的压力余量及10%的流量余量,如果遇到了水平差的设计师,设计余量还要大。以上因素,就是变频调速被用于空调系统的主要原因。

2、在空调系统冷量计算时,是采用水流量作为分析依据的,在制冷机的说明书中,也特别强调了水流量的最低要求,而对水压却没提具体的要求。其实并不是对水压没要求,而是水压最终都体现在流量上,因为制冷机不需要水流具备什么动能,只要满足水流交换就行了。要满足大流量,就必须增大水压,克服水系统的阻力。而低流量时,就不需要那么大的水压了。因为系统的阻力是随着流量的增大而增大的,降低流量的同时也降低了系统的阻力。

3、以上分析中,采用1/2的调节流量作为假定条件,其实在空调系统的应用中,调节范围大约为40-100之间。之所以用1/2调节流量,是考虑到4极电机水泵与2极电机水泵的速比正好是1/2,而这两种水泵有现成的性能数据,采用现成的数据,是为了方便分析对比。

楼主:
1、那就请yjig算算扬程不变20m,流量Q=25m3 / h和流量Q=50m3 / h时,变频器调速能节约多少能?

2、为什么不算?因为用变频器没有能可节!系统运行本来就没有浪费能!

3、所以风机使用风门、水泵使用节流阀并没有浪费能量,用变频器改造不但不节能,而且是系统效率降低10%!

网友C:
如果现场仅需要一半的流量,即流量Q=25m3 / h(0.007 m / s),并且扬程H也不需要那么高,仅需要H = 5 m时,只要将水泵的速度降为1450Rpm即可。
从厂家提供的水泵性能参数中,可查得1450Rpm水泵有效输出功率为0. 34kw,水泵效率为0.64,输入功率为0. 53kw。
考虑一定的余量系数,配用电机为0. 75kw

由于水泵并不是1450Rpm的泵,需要用变频降速,此时再考虑变频的损耗,即使按15%的损耗计算(通常考虑为10%),变频的损耗为0.83kw。
此时再减去水泵的安全余量(0. 22kw), 实际消耗功率为:
= 电机功率—安全余量 + 变频损耗
= 0. 75—0. 22 + 0. 83 = 1. 36kw
即满足流量Q=25m3 / h,扬程H = 5 m时的输入功率为1. 36kw。

如果采用2900速度的水泵,利用阀门调节流量,使输出流量Q=25m3 / h(0.007 m / s),
从IS80-65-125的水泵性能曲线图上,可查出此时的输入功率大约为2.5kw。

从以上的分析可看出,利用阀门调节的耗用功率为2.5kw,而降速调节的耗用功率为1.36kw。显然降速调节可降低电耗为1. 14 kw。多消耗功率的原因主要为,现场并不需要那么高的扬程,而阀门调节时,却不可避免的提高了水泵扬程。其实水泵真正输出到现场的水压不怎么高,在调节阀门中消耗了很大的一部分压力。所谓节能,说白了,也就是节省了调节阀门的压力损耗。

网友C:
以下是IS-80-65-125泵在2900Rpm、在1450Rpm时的性能参数,类似这样的网页还有许多。

http://www.yg-pump.com/show_product.asp?id=398

楼主:
       “空调系统的风机及水泵容量是按照夏季最大需求设计的”

1、下来我们讨论yjig的问题;

2、扬程压力最高20m最低5m,这种情况有,这是一个不变管网曲线、而变功率的封闭系统;

3、这种情况有两种:

1)一种是不需要经常调节的情况,例如yjig说的“空调冷却水系统的水泵容量是按照夏季最大需求设计的”,可以几天或几个月调一次的情况,一般只需要手动调节的情况;

2)一种是自动控制需要随时调节的情况,例如变频空调!

网友C:
本人所在企业有空调风机、水泵数十台,总功率达到500kw,不是几天或几个月调一次,而是每天都需要调整大约2--3次,因为,早晨与中午的气温有10度以上的差别。

楼主:
4、如果是第一种1)情况,可以用传动调速、或大小泵交替的方式运行,既能实现系统功率的变化需要,又不增加新的损耗。如果用变频器实现功率的调节,会增加系统损耗10%,很不合算!

楼主:
5、如果是第而种2)情况,为了实现室温恒定,而必须自动恒温闭环控制,那只能用异步电机的调速设备---变频器;

网友C:
楼上说的确实有道理,但可行性?

对于75KW以上的风机,换一次皮带约需10分钟(包含停车时间),而且至少需要2人协助,相当吃力,有谁愿意?

况且,企业也不允许频繁停机。

楼主:
“有空调风机、水泵数十台,总功率达到500kw,不是几天或几个月调一次,而是每天都需要调整大约2--3次”

1、那也不需要变频器,用普通的温度温差控制方式,例如一般非变频空调的控制模式!

2、那也不需要变频器,用普通的温度温差控制方式,例如一般非变频空调的控制模式,系统免受变流损耗10%!

网友C:
不跟你说了,如果要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可不是三言两语的,几乎要把空调的控制系统从头到尾都得介绍一遍,你可以认为我理缺词穷了。

楼主:
“而且至少需要2人协助,相当吃力,”

1、传动方式各种各样,如果不想造成新的电能损耗、不想化大钱,方法有的是;

2、你用“变压、变功率、不变流量”问题,来反对我的“不变压、变流量、变功率”问题,你不觉得你在辩论中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

网友C:
以上问题是理论研究,还是实际应用?

是变频调节流量节能,还是阀门调节流量节能?相信各位已经非常清楚。

楼主:
“相信各位已经非常清楚。”

你自己都不清楚! 请yjig算算扬程不变20m,流量Q=25m3 / h和流量Q=50m3 / h时,变频器调速能节约多少能?

楼主:
1、大家一定要明白,变频器不是异步电机节能器,如果异步电机套上变频器不是为了自动调速,那就错了,系统效率降低10%!!!

2、大家一定要明白,变频器不是异步电机节能器,如果异步电机套上变频器是为了自动调速,像变频空调那就对了!!!

网友C:
20m扬程, 有必要吗?是理论探讨,还是实际需要?

网友C:
节流不降压,也就是降低流量,不降低水压(风压),甚至压力还升高,其实在某些场合,还是需要的,只不过这些应用场合较特殊,并不多见。如锅炉的鼓风机,它除了对流量有要求以外,还对出口的风压还有特别要求。如果在锅炉鼓风机上安装了变频器,调节流量,往往很难成功,因为用了变频后,在降低流量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降低了风机的出口压力,使出口的风压不能冲破煤层的阻力。如果增高频率,满足了风压的需要,但流量又偏大。所以,无论速度怎么调,都很难满足系统的需要。

类似的应用还有,总而言之,就是对出口水压(风压)有特别要求的场合,不能采用变频调节流量,必须引起特别的注意。

网友C:
扬程不变20m,流量Q由50m3 / h降为25m3 / h时,如采用变频降速,调节流量,无法满足节流不降压的要求。因此也就谈不上节能不节能的问题。

以上的贴子,就是说明了在此场合下,如果用变频调速,将很难满足系统的特别要求。

除了对出口水压(风压)有特别要求的场合以外,一般情况下,都可应用变频器来调节流量。

楼主:
1、你说“不能采用变频调节流量”,是错误的;

2、实际上是要你计算出变频调流量与节流阀调流量的节电率是相同的;

3、也就是用变频器对风门、节流阀的改造,是没有节能效果的!

楼主:
1、“变频器对风门、节流阀的改造”,从系统自动化控制角度看是必要的;

2、但是大家要明白,变频器的介入使系统电损增加,电机效率降低,不能说“节能”!

楼主:
1、异步电机动力,占工业总动力的比重很大;

2、如果不分青红皂白,都套上一个变频器,年增加消耗电力在10%以上;

3、可以这样说,变频器的滥用已成为我国工业动力的一大危害!

网友C:
变频器的介入使系统电损增加,电机效率降低,但整个系统(含水泵或风机、电机)的电耗将下降。

以上下降的幅度受调节范围的影响,调节量愈大,电耗下降愈明显。

如果仅仅是微量的调节,如频率由50Hz调为48Hz时,整个系统的电耗不但没下降,而且还上升,因为此时变频损耗占主导地位。

楼主:
“整个系统(含水泵或风机、电机)的电耗将下降”

1、“但整个系统(含水泵或风机、电机)的电耗将下降”,是个错误的说法!

2、比如用风门时的功率,和用变频器时的有用功率是一样的,但增加了10%的变流损耗,所以总用电量增加10%!

网友C:
采用变频器调节流量,与阀门调节流量相比,整个系统(含水泵或风机、电机)的电耗哪个大,哪个小?其实你、我心里都非常清楚,相信大家也一样清楚。

楼主:
1、扬程不变20m,流量Q=25m3 / h和流量Q=50m3 / h时,用节流阀和用变频器时的实际有用功率,是相等的;

2、但是用变频器时,电机的效率差、变流损耗大,所以总用电量是增加的,最少是10%;

网友F(2011-01-08):
搞得太复杂了,请教刘工,变频器耗电10%是怎么得来的,10%是相对什么来说的?

楼主:
1、变频器输出的不是正弦交流电;

2、变频器输出的PWM调宽波,模拟正弦交流电;

3、异步电机对调宽波的利用率低于15%,或者说PWM调宽波的正弦基波幅度只有15%;

4、例如,变频器在50HZ运行时,你会感觉电机转矩、负载能力、额定功率有明显的下降!

楼主:
5、如果计算整流、逆变电路的损耗,变频器的利用率低于20%;

6、上述损耗你可以从电机发热、输入输出电抗器发热、以及变频器各功率器件的热损耗中感觉到!

楼主:
7、由于异步电机工作频率的降低,电压的改变,异步电机本身的效率会明显下降;

楼主:
8、忽视变频器的效率、忽视电机的利用率、忽视电机效率的下降,把变频器当作节电器用误国害民!

9、大家一定要明确认识到,变频器是一种调速器,而且是损耗率比较大的一种调速设备,如果通过皮带轮能调节速度到合适的要求,决不要用变频器;

10、只有需要变频器才能满足调速需要时,用变频器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