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缺瓶检测程序

楼主(2008-06-20):
       想做一个隔着纸箱检测里面少瓶的程序,但箱内瓶子间的距离太小,接近开关很难调整。不能保证接近开关同时动作,所以总是停止输出。请教高手应该如何修改程序?是加延时好还是用计数好?

楼主:
怎眼才能把图片传上来?

楼主:
i0.0 i0.1 i0.2为3个接近开关输入点,i0.4启动, i0.5停止  q0.0输出。

网友A:
西门子的我只能看看了

网友B:
我觉得关键是选一款合适的传感器,如超声波的,红外的都可以,用模拟量或脉冲来做实现起来比较好。

楼主:
传感器动作很正常,指示很难保证同时动作

网友C:
如是PET瓶就不好也不准,改用称重机检测好!

楼主:
难道没有热心人帮我吗?

网友D:
没看懂楼主的问题,可以详细一点吗?

“但箱内瓶子间的距离太小,接近开关很难调整。不能保证接近开关同时动作,所以总是停止输出”

网友E:
用触发器吧,虽然编程麻烦点,但是效果绝对好

网友F:
采用称重传感器来测量箱子重量,瓶子的重量和箱子的重量应该是不变的,这样通过AI模块采样重量信号与设定的比校来实现

网友G:
用称重传感器多好用啊

网友H(2009-01-16):
我们给你做吧  我们给你做吧

网友I:
有一个说检测香皂盒是否空盒的故事,呵呵,常来的都知道。

网友I:
联合利华新换了一批自动香皂包装机以后,经常出现香皂盒子是空的没有香皂的情况,而在装配线一头用人工检查因为效率问题不太可能而且不保险。所以,联合利华决定组成一个Solution专家组来解决这个问题。专家组由自动化、机械、机电一体化等专业的博士组成。没多久他们在装配线的头上开发了全自动的X光透射检查线,透射检查所有的装配线尽头等待装箱的香皂盒,如果由空的就用机械臂取走。

不巧,中国一乡镇企业生产香皂也遇到类似问题,老板吩咐线上小工务必想出对策解决。小工拿了一个电风扇放在装配线的头上,对着最后的成品吹之,空盒子被吹走问题解决之。

网友J:
你每个瓶子多重呢 有没有想过利用重量 然后去进行检测呢?

网友K:
还是用质量好点吧,动态称就可解决了。

网友L(2011-05-19):
当然首选是称重原理检测的效果是最好了,但是那个要重新改造现有的输送带吧?能不能考虑使用什么“背景遮蔽性”或“前景遮蔽性”的漫反射光电开关作为检测单元,以计数的方式来检测是否缺瓶呢?

这个方法我们试过基本不能通过,主要是计数不准确, 工作纸箱盖的干扰没法消除(有时能检测到箱盖有时又不能检测到箱盖),后来想到用延时的办法消除干扰,但没机会试验了,我的一个同事说她采用同样的方式即延时的方法还是不能正常,现在也感觉茫然了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完成。

但是去参观了百威的领导回来说人家就使用和我们一样的检测开关(其实我们就是参照他们的)做成了。这么说来看来还是我们的程序没做到位。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M:
未必是程序,可能检测的传感器不是很好,也可能是安装的位置有问题,还有周围的环境的影响都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