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自动化接口无法连接opc服务器

楼主(2008-06-20):
使用vb开发的opcclient,已经使用在多个项目中,最近的新项目确无法连接opcserver,opcserver是Siemmens 的insight OPCserver ,版本3.8,已确认使用custom接口开发的client可以连接,就是自动化接口无法使用,以前都可以的,不知道是不是opcauto.dll的版本问题

网友A:
可惜呀,我的工程不含OPCserver ,不能帮你测试,你可以使用Siemmens 自带的Client试试.

很有可能opcauto.dll出现问题.

建议:

安装一下其他OPC Server ,用你的Client连接一下,看是否能够连上.

如果不能,则检测你的Client吧.如果能,则需要跟踪程序了.

楼主:
呵呵.问题已经解决,GroupWrite.UpdateRate = 100这条语句出问题了,以前好像可以,现在新版本服务器不支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