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400拖动15KW的电机发热

楼主(2008-06-20):
         变频器面板显示 运行在50HZ,电压385V , 转速1450  ,输出功率为额定百分之78  ,电流为24A,电机额定功率15KW  ,额定电流30A,额定电压380—420V 50HZ/60HZ,电机一直发热,达到85摄氏度,随后强制冷却保持在70摄氏度,该机用于真空机组的第一级,后面两级也是ABB  ACS400拖动工频运行,无发热显现,停机检修,电机轴承良好,润滑良好,绝缘良好,盘动负载正常,运行之后还是发热,强制冷却一直运行,另外一套真空机组同样情况。

        理解不了比较郁闷

网友A(2008-08-06):
直接投到工频上试一下,看是否还会发生以上现象.若工频良好,那就该调整变频器了.

网友B:
我想问下,你这个真空机组是怎么排布的,是第一级抽真空过后再给第二级第三级的吗?如果是的话,有可能就是有热传导进路,热源产生了电机发热。因此第一级电机比较热,后两级就正常。因为热源已经被第一级的减少了。、

1,可能就是要检查安装工艺

2,检查电机的性能。

可以联系我探讨下哦

网友C:
请楼主把载波频率调压点试试,查一下电机本身散热勾槽内是不是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