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定时间隔的问题

楼主(2008-06-20):
各位好:

         我现在用西门子的S7-200系列的PLC做一个程序,要用一个指令来计算出一个输出点运行的时间多长,我试了好多指令都不行,那位朋友会这个指令,帮帮我.

网友A:
keyi ya ,到时复位时间继电器呀

网友B:
用一个定时器,然后用加法累加!最后读累加的数值,乘以定时器,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C:
可以用保持区数据寄存器来做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