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变频改造的干扰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08-06-20):
        我用深圳阿尔法变频改造海天注塑机,共23台,其中两台45KW机在运行时,电脑显示的温度会有10-20度的上下浮动,用工频率正常,其他小机器也有5度上下浮动,头头疼了....热电藕已经并了104电容,还是老样子,各位高手有什么高招吗????

        说明:变频可靠接地,注塑机可靠接地,载波已调,输入输出的电线是用软金属套管套的,离电机有2.5米距离,立电源有100米距离

网友A:
加输入电抗器和输出电抗器试试

还有你的温度传感器是否与地线短路

网友B:
可以考虑在控制回路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C:
我公司专业生产电抗器   13325215833

楼主:
加电抗器是一笔不下的开支,温度传感器的屏蔽层是对地线短路的,控制回路加隔离变压器 ,如何加?信号是4线,运行信号是两线

网友D:
把控制部分的屏蔽悬空试试!接地采用星形共地。

网友E:
对输入输出加,磁环试一下,应该可以的!有5度的误差是正常的,变频器加了肯定有点干扰的,要全部都取消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