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变频器识别有无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8-06-20):
我用的时三菱S500的变频器,如果电源开关没有合上,我的触摸屏上还时运行中,PLC的输出也有信号,但是因为没有给电源,所以马达不转,修改那个参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你的系统到底怎么连接的都不说

楼主:
PLC已经没有X点了,不能用增加反馈信号的办法,能不能用故障点来替代这个信号?

网友B:
查查说明书就知道能不能用故障点代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