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是可控硅的变频器`

楼主(2008-06-20):
整流是可控硅的变频器`应该怎么样测量好坏?   谢谢哈``

网友A:
上电运行正常就是好的,不正常就是不好的

网友B:
用万用表测量每个硅,如果电阻值在100-200千欧姆说明可控硅是好的,可能不同厂家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可以量一下,然后参考一下说明书

网友C:
其实它是两部分组成,1是整流2是可控硅,找出与输入的整流部分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它是两部分组成,1是整流2是可控硅,找出与输入的整流部分有+,-

学习了

网友E:
这是那种交-交变频器吧.

网友F:
很简单的啊!可控硅代替了接触器.一般是半桥可控,半桥不可控.可控硅一相和一整流桥和充电电阻并联起来.先通过充电回路充电,开关电流工作后给可控硅触发极提供相应的触发信号,可控硅导通后充电电阻被旁路掉.

楼主:
嗯 ````谢谢``

但是在静态的时候````用万用表测的话``````

网友F:
触发极和阴极阻值很小的,二极管和其它的测量方法一样.

网友F:
科比常见故障代码:E:UP欠压;E:OP过压E:DOH电机过热;E:OH功率模块过热;EOHI变频器内部过热:E:OH2:电机过热;E:OL:变频器过载:E:OL2电机过载:E:PU功率单元故障:E:ENC编码器故障........

网友G:
施耐德38系列是可控硅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