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

楼主(2008-06-20):
我单位进了一套烘箱。有15个电加热点,分别用温控仪控制15个点的温度。设备进线我用3X16+10+PE.在升温过程中我用钳形表量了一下三相电流分别是45A,55A,65A,零线电流竟高达110多安,我想不明白。三相不平衡零线也不会高那么多电流啊。今天零线我又添了一根16平方的线上去,勉强可用了。请高手帮我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温控仪用什么方式控制?用到可控硅了吗?

网友B:
多点电流,多次相加,还有感应电动势能小得了吗?

网友C:
主要是你加热板的接法问题

网友D:
你用了二相电。。。。

网友E:
设计单位会这么弱智吗?连这个问题都检查不出来吗?设计这个烘箱的人应该打PP

楼主:
是用可控硅的,不是设计单位弱智,它的产品就是这样的。

网友A:
在低压三相电力系统中,各相线电压相互有120°的相位差,根据矢量相加办法,当每相所载电流相等时,在中性线(零线)上的电流为零;当三相负荷不均衡时,只有去掉均衡值以后的电流才流过中线,一般都小于相线上电流。利用这一特点,中性线导线截面一般比相线减少一半或与相线相同,以利节约材料。

然而各相线所产生的谐波电流不一定能在中性线上抵消———利用数学方法可推算出偶次谐波电流在中性线上可被相互抵消,而各相中的奇次谐波因其相位相同,不仅不能抵消,反而会相互累加后以3倍于相线的电流通过中性线,使中性线电流大大超过其安全电流值造成过负荷。

在使用大量谐波设备的场所,如高校计算机中心、照明设备集中的大型场馆等,经过测量,有时中性线上的电流最高可达相电流的两倍,这种状态下就有可能造成导线过热引起线路周围可燃装修材料起火或中性线熔断,造成各相电压不平衡,烧坏线路中接入的电器设备进而引发火灾。

楼主:
这台设备是纯电阻加热的哦,也没有其他会产生谐波电流的设备。

网友A:
是纯电阻,但设备用到了可控硅,其实就是用可控硅调压,用可控硅后,能使电压波形产生畸变,由此产生谐波。

网友A:
你可作一试验,设备跳过可控硅,直接接入工频电,看看零线电流是多少。

楼主:
哦,如果是那样的话,有什么办法解决的吗?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A:
消谐设备的投入较大,具体的数额,你可到网上搜一下。

不过,我认为,如果没有其他方面的副作用,如影响自动化设备的运行,如补偿电容经常烧,以及由于谐波影响烧电子设备等问题,可以不予考虑,不就是加了根电缆吗,大不了重新放一根也有限。

网友F:
要是三相平衡应该零线没电流

网友A:
“要是三相平衡应该零线没电流”

此时应该没有谐波,有谐波是另外一回事。

网友G:
加热元件的用220V的吗?

网友G:
如果加热元件用220V的   三相不平衡  和零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 是正常的  不过要调整负荷  加大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