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很简单 但我不明白的问题

楼主(2008-06-20):
我用的设备电机过载 接通电源时过载保护器老跳。电工用万用表测量后相间点数值分别是3 3 4 我一直不明白? 然后电工直接接电源,接通后电机的接线端子处冒烟,出现火星 ?

网友A:
我也不明白  知道过载了为什么还直接接电源   呵呵

网友B:
电压底和电机过载造成的

网友C:
you keneng 电压底和电机过载造成的

网友D:
长时间超负荷运行应该考虑加大电机的功率

网友E:
明知相间点数值分别是3 3 4 已经是匝间断路啦,直接接电源肯定烧啦

网友F:
用万用表测量每相电阻本身就不是很准确。对于电阻这么小的马达来说,根本就达不到要求,匝间短路不能用万用表来判断,哪里有这么准确的万用表?还有,马达有没有接地?他应该把马达取出来,空载试验,就知道是马达本身问题还是负荷过高问题。

网友G:
楼上的说的很对.一步一步排除问题,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H:
那要如何检测呢

网友I:
万用表量不准吧!再说,先好好检查一下,再送电啊

网友J:
           就一个 334 不能说明问题  。

    这只能说明电机的三个绕组能通,还要对三个绕组的相间绝缘、以及每个绕组对地(机壳)绝缘进行检查?用兆欧表摇一下。

    还有电机的轴承,是否有损坏?

   检查负载是否太重?

网友K:
做了几年电工,最大的感觉不是在一些小事上投机取巧,而是要认真做好工作在的每件事,当你想偷懒想省事的时候,有可能你会走最费劲的路。

网友L:
这只能说明电机的三个绕组能通,还要对三个绕组的相间绝缘、以及每个绕组对地(机壳)绝缘进行检查?用兆欧表摇一下。

还有电机的轴承,是否有损坏?

检查负载是否太重?

网友M:
1.电压低造成过载

2.直接接电机冒火也可能是电工没有接好线,有虚接

这两个表现不一定有必然联系!

楼主:
谢谢 各位老师的指教??以后要是遇到同样的问题我会小心处理的

网友N:
你们见过电机线圈是用铝钱镀一层铜绕的吗?我今天就碰到了这事,我们新装的切割机没用两天,电机烧了,打开一看明白了,原来是铝线做的,你说坑人不坑人

网友O:
胆量够大的啊!!!!!!!!!!1

网友P:
现在造假真是没有什么不敢的。我前天到电子城去买控制变压器,老板说有便宜的:一半铜线、一半铝线。我听得半天没做声。

网友Q:
现在用镀铜的铁线当铜线做的都有呀。

网友R:
“接通电源时过载保护器老跳。电工直接接电源,接通后电机的接线端子处冒烟,出现火星 ? ”

1、楼主的电机接通电源时过载保护器老跳,是电流大的表现;

2、电工直接接电源,接通后电机的接线端子处冒烟,是因为电机的接线端子处接触不良;

3、说明实际故障是电机的接线端子处接触不良,造成电机间断缺相运行,电流大,过载保护器老跳!

4、只要你将接线端子处接触不良故障排除,过载保护器老跳的故障也就排除了!

网友S:
电工用万用表测量后相间点数值分别是3 3 4 我一直不明白?

不知所云!

网友T:
引用 网友P:
现在造假真是没有什么不敢的。我前天到电子城去买控制变压器,老板说有便宜的:一半铜线、一半铝线。我听得半天没做声。

现在铝线的电机,变压器很多啊,说是以后向变压器这种高压就是铜线,低压全用铝线了....正泰都用了好长时间了.

楼主说的334 不明白, 多大的电机啊.  能有334电阻值的电机也就几百W 了...

网友U(2008-09-29):
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是由于接线端盖和电机接线长时间摩擦造成电机接线搭壳才会出现冒烟和火星,至于热保护动作,估计是由于电机轴承不好引起过流保护!

电机轴承不好就是引起接线端盖和电机接线长时间摩擦造成电机接线搭壳的主要原因,因为轴承不好导致电机抖动大!

网友V:
引用 网友R:

“接通电源时过载保护器老跳。电工直接接电源,接通后电机的接线端子处冒烟,出现火星 ? ”

1、楼主的电机接通电源时过载保护器老跳,是电流大的表现;

2、电工直接接电源,接通后电机的接线端子处冒烟,是因为电机的接线端子处接触不良;

3、说明实际故障是电机的接线端子处接触不良,造成电机间断缺相运行,电流大,过载保护器老跳!

4、只要你将接线端子处接触不良故障排除,过载保护器老跳的故障也就排除了!

网友W:
电风扇,小水泵都不是铜的,你买的时候问他是不是铜的,他说是的。太吓人了。

网友X:
zhanghuihu1974   24楼 回复时间:2008-10-7 16:14:14

电风扇,小水泵都不是铜的,你买的时候问他是不是铜的,他说是的。太吓人了。

很少见哈?

网友Y:
用万用表测电机相间电阻测量值并不准确,另外接线端子处冒烟可能是接触不好或端子胶木老化.

网友Z:
没有明白什么意思,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