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柜指示灯(AC220V)在有感应电的情况下微亮如何解决

楼主(2008-06-20):
我们有一批低压柜在使用了上海二工的直经为12指示灯,在使用过程中发现线路在外接按钮和指示灯后有110感应电,使的该指示灯在不得电的情况下微亮,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说详细写,不然不知道怎么说。你不会要把帮你的人累死吧!

网友B:
传一个电阻或者是电容试试

网友C:
我也碰到过  感应电

网友D:
最好用直流电源来供批示灯,

网友E:
电容并上不行,因为是交流电,当指示灯得电是会短路

网友F:
来个电阻试试啊,我试过有时行的

网友G:
380V和220V时串的电阻分别是多少?

网友:
12的灯的电压是多少V的。。

楼主:
我可能没说明白,技术参数是控制电压是交流220V,不可能用直流电源来供指示灯成本太高,

网友H:
如果指示某个接触器线圈的通电与否时将指示灯和接触器线圈并联使用,利用线圈的阻抗降低指示灯回路的阻抗从而增强抗干扰能力

网友I:
遇到过这现象,但没解决.

网友J:
在指示灯的两端并上一个电阻,阻值可从大到小的并,以灯不亮为止,功率以电阻不会发烫为准。

网友K:
俺也碰到过此问题!!

网友L:
俺也碰到过此问题没解决.

网友M:
换成双胶屏蔽线一头接地,我们遇到好多, 要不就用普通灯泡的那种指示灯..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N:
长距离接线就会存在这个问题,特别是交流电,这是感应电压引起的,我曾经遇到过继电器线圈断电后仍然吸合的情况

网友O:
换成双胶屏蔽线一头接地,我赞成

网友P:
并一电容250V10uf应该可以

网友Q(2008-07-22):
在指示灯的两端并上一个电阻,阻值、功率以电阻不会发烫为准

网友R:
并电容,同时在电容上再串二极管就可

网友S:
110V?有这么高的感应电吗?

网友T:
遇到过这种现象,印象中是将火线和零线对调一下好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U(2012-11-24):
参数怎么选,并电阻试过了(2k)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