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电缆在连好之后如何用简单的方法测试其好坏!

楼主(2008-06-20):
S7-400带20多个Profibus节点,请问我把DP头安上之后如何用简便的方法测试其电气连接的好坏与否?

网友A:
将DP头拔到ON位置,两芯线缆应该有220欧姆的电阻,再者没有对地就可以了.

网友B:
我感觉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第一个站的DP头3和8用导线短接一下,然后用万用表量下一个站DP头的3和8看通不通,这样的话可以依次测试每一个站的DP连接问题

网友C:
呵呵,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什么都不用去动,就之用眼睛看就能检查。这个方法就是使用带故障诊断指示灯的总线连接器。欧辰自动化(SOFTLINK)推出的带故障诊断指示灯的总线连接器有一下特点:第一,表面金属屏蔽,提高了总线的抗干扰能力,第二,应用了快速接线端子,使整个安装过程更为方便。第三,三个颜色诊断指示灯,清楚明了的告诉你profibus各种功能。橙色指示灯为终端电阻指示灯。绿色指示灯是网络传输指示灯,正常情况下,随着信号的发出和接受,该灯是闪烁状态。蓝色指示灯为硬件连接指示灯,正常状态下为常亮。具体参数和相信介绍可以参考网站www.softlink.cn。或者来电15827280757张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