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系统与其他品牌的PLC系统能采用Modbus通讯不?

楼主(2008-06-20):
请问各路大侠我的S7-300PLC系统与其他品牌的PLC系统能采用Modbus通讯不?如对方是AB或三菱什么的PLC.

网友A:
当然没有问题,S7-300做MODBUS主从都可以,不过要加CP340或CP341模块,最好是485接口的,还有对方要支持MODBUS RTU协议

liumingqin623@hotmail.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没有问题,S7-300做MODBUS主从都可以,不过要加CP340或CP341模块,最好是485接口的,还有对方要支持MODBUS RTU协议

liumingqin623@hotmail.com

300做modbus主站好像还需要单独的授权才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没有问题,S7-300做MODBUS主从都可以,不过要加CP340或CP341模块,最好是485接口的,还有对方要支持MODBUS RTU协议

liumingqin623@hotmail.com

300做modbus主站好像还需要单独的授权才可以

如果用cp341+dongle, 则需要,价格较高,如果纯用cp341或cp340,则不需要,当然需要要自己编写程序了来实现了。

网友C:
1.第一种方案是上面大家说的,采用CP340或者CP341串行通信模块。一种方法是自己编程,另外一种方法是在CP341上加载MODBUS驱动可以实现MODBUS通讯。

2.第二种方案,加装一块PROFIBUS转MODBUS总线桥将PROFIBUS协议转换为MODBUS协议。这种方案比较经济,使用也十分简便。

网友A:
楼上的第二种方案,如果考虑经济,那么cpu的型号会有所限制,其实用cp340是最经济的,主从站都可以做。

liumingqin623@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