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传感器

楼主(2008-06-20):
西门子有超声波测距传感器吗?要求精确到1mm,测量范围5到1000mm.

网友A:
我有P+F的传感器,需要联系我qq443002485

网友B:
可否看看上海慧森电气国产化的超声波?性能突出,带控制功能, 价格仅为国外的1/3.

SKUT超声波技术参数

技术数据 发射接收一体式(反射式) 分体式(对射式)
基本参数
检测范围 SKUT-R1000,0-1000mm SKUT-D1000,0-1000mm
SKUT-R2000,0-2000mm SKUT-D2000,0-2000mm
SKUT-R3000,0-3000mm SKUT-D4000,0-4000mm
SKUT-R4000,0-4000mm SKUT-D6000,0-6000mm
  SKUT-D8000,0-8000mm
检测面积(最小) 0.2m*0.2m 或0.3m*0.3m(>2m) -
检测精度 0.5%/FSL 0.5%/FSL
分辨率 <0.5mm <0.5mm
输出模拟量 0~10V或4~20mA 0~10V或4~20mA
输出数字信号 高速开关0-24V/继电器 高速开关0-24V/继电器
对准器 液晶显示/LED红色指示灯 液晶显示/LED红色指示灯
最大发射角 12度(见图1) 见图2
多路传输版本 可选订 可选订
响应时间 ton 测距<100ms/响应时间可设置 测距100ms/响应时间可设置
开关<32ms/响应时间可设置 开关<32ms/响应时间可设置
释放时间 toff 开关< 20ms 开关< 20ms
输出指示灯 电源:LED绿色 电源:LED绿色
输出及对准: LED红色 输出及对准: LED红色
电气参数
工作电压范围 24VDC ±20% 24VDC ±20%
电流消耗/最大 40mA/200mA 40mA/200mA
输出电流 数字高速开关<200 mA 数字高速开关<200 mA
继电器<5A 继电器<5A
压降 Vd < 2 VDC < 2 VDC
残余信号 < 10% Vs < 10% Vs
机械参数
传感探头材料 不锈钢或塑料 不锈钢或塑料
外壳颜色 灰色、黑色 灰色、黑色
外形尺寸(mm) 72*38*26 72*38*26
环境条件
操作温度 -10 ~ +60 °C -10 ~ +60 °C
防护等级 超声波盒IP67(非传感面) 超声波盒IP67(非传感面)
控制器IP20 控制器IP20

SKUT控制器主要接口功能描述

1. 控制输入:
 3路模拟量输入:○12路4~20mA或0~10V可选;○21路单0~10V输入。(超声波检测信号输入不占用以上端口)。
 3路高速数字输入:0V-24VDC。
 控制键盘:4功能键,帮助用户轻松设定和修改参数。

2. 控制输出:
 LCD液晶显示输出:2x8位,可显示实际检测值/物位距离/计数值/设备运行状态值等。它既可作系统的控制器,也可做柜体的操作显示盘。
 4路继电器输出:5A/30DC或5A/220VC继电器,可直接控制4台相关设备的启停或输出5种报警状态。例如,可设置<过高、高、正常、低、过低>状态输出,也可根据不同的超声波检测值启停不同的4台设备,达到精确的自动控制。
 1路模拟量输出:确省输出超声波测距值(0~10V),无缝对接上下位系统。
 2路高速数字输出:0-24VDC;1路缺省为开关信号输出。
 内置512 个失电保持寄存器,可做失电时的数据保存或寄存设置参数;
 内置RS485 通讯端口,可作MODBUS 等通讯的主机及从机;
 其他控制:死区(回差)设置
 PID控制备选

完整说明书,参见www.hiison.com的技术资料'

网友C:
西门子当然有超声波传感器了,之前他们收购了一家好象是意大利专做超声波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