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软件指令,菜鸟级问题

楼主(2008-06-20):
PLF是什么指令

网友A:
应该是下降沿

网友B:
下降沿微分输出编程手册第90页有例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下降沿

手册呢,看看把

网友D:
下降沿指令,   当条件满足后断开的第一个扫描周期该指令ON,其它都不执行,用监控也看不出来,因为只在一个周期内执行.看看手册吧

网友E:
下降沿微分,只在一个周期内执行

网友F:
在一个周期内,当条件消失的瞬间输出ON

网友G:
同意楼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同意楼上

网友H:
呵呵,,书上都有的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