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300的远程扩展

楼主(2008-06-20):
有一系统,分两个控制室,相距100米,CPU314C-2DP在一个控制室内,另一个控制室内还有几个SM322和SM323模块如何接入到主控制室内,是否用IM153走PROFIBUS直接远程接入到CPU的集成DP口中?

网友A:
对哦,使用IM153哦

网友B:
IM153 DP转光缆,再转DP,减少信号损失

楼主:
谢谢几位LZ,要转的话是不是加几个转接头就行了

网友C:
100米的话,我想直接用profibus电缆+ET200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