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汇川变频器 PID 反转截止频率

楼主(2008-06-20):
  大家好,在我用到汇川MD320变频器时,有一个参数我不太明白,就是PID 反转截止频率,我打一个例子 ,用一个汇川MD320  PID 张力控制,如果我设反转截止频率为2.0HZ ,当反馈到下限时,也就是没有张力了,电机停止后以2.0HZ反转,当反馈有张力时自动调节了,我个个认为是这样,但不太确认,不知那位用过没有。

网友A(2008-08-11):
您好,首先感谢你使用汇川变频器. 关于反转截至频率:我们的PID是可以双向计算的,也就是说,在张力控制中,比如电机减速到0时,摆杆电位计反馈还是高于给定值,这时PID就会反向计算,从0一直到反向最大频率。在一些设备的应用中,比如动力放线架,一般的变频器方案都需要把摆杆放在平衡位置在开机,有了反转截至频率这个功能,电机会反转,摆杆自动抬到平衡位置,为了防止反转过快,就可以设定这个截至频率。整个过程中PID都在参与控制。如有问题,欢迎回帖。

网友B:
这个功能我用过,挺好用的.

请问在卷径比达到1:10的情况下,不用卷径计算只靠PID有没有好方案?用你们320变频器试过效果不好.用于布的放卷初始卷径不定;

网友A:
卷径比过大的时候,是不太适合用卷径计算方式来控制张力的。大多数时候,我们都选择用速度模式来控制,通过系统的张力摆杆进行PID控制。您可以试试这种方案,我们的330也支持这种模式。

楼主:
多谢回复,现在明白了,汇川变频器不不错,几十台用了两年还没有坏的.

网友C(2010-05-20):
请问什么是截止频率呢??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所谓截止频率,就是PID反向计算到这个截止频率就不在增加频率了,为了设备操作安全起见。

网友D:
在家能赚钱,轻松日入100元

朋友们,上网聊天,玩游戏,有意思吗?又浪费时间又浪费精力!如果你真觉得自己有能力的话,就试着上网做兼职赚钱吧!现在社会劳动力过剩,找 个工作或赚钱途径可不容易,尤其是坐在家里就能赚钱的机会往往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给那些勇于冒险的人,敢于接受新事物的人,敢于尝试新事物的人!
【职业要求】:
(1)男女不限,学历不限,要求品行端正,有责任感,细心,认真;
(2)有上网条件在家中、办公室、网吧等地;
(3)每天能有2~~3小时上网时间;
(4)有网络应用的基础会上论坛发贴子、发电子邮件,会使用QQ聊天,会打字,会使用Word等常用文档处理软件等。
有意本兼职工作者到公司招聘站 http://www.soho-soho.info/?4032-1.html 了解并加入
(备注:应聘不用交任何费用,押金等)
报名请留下QQ

网友E(2015-11-13):
引用 网友A:
卷径比过大的时候,是不太适合用卷径计算方式来控制张力的...

这个卷径比具体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还要考虑这个卷径比呢?这个卷径比都会影响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