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one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08-06-20):
安装该软件请注意:

有些XP版本只能装一次,第二次安装请重新格式化硬盘。

从光盘安装系统后,再安装软件。

否则不能使用USB通信与PLC连接。

网友A:
呵呵,笑话啦,只能安装一次?那CX-ONE岂不是成了硬盘杀手啦!

建议您去自助资料库下载我上传的CX-ONE官方卸载工具,无需去格式化硬盘,就可以安装。

关于USB的问题,请从欧姆龙官方网站下载USB驱动补丁。

以上!

网友B:
欧姆龙软件也开始象西门子了

网友C:
不是吧。不能使用USB通信与PLC连接,可能是你没有安装USB驱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