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的疑问,求助

楼主(2008-06-20):
变频器输入端是单相220V,说明书上写的输出电压是三相220V,是指的相间220V还是相对地220V?能不能接额定电压380V的电机?

网友A:
指的相间220V.能接额定电压380V的电机

网友B:
可以接但接法得改变,原星形改为角形。但原为角形就不能接了。

网友C:
把原来星型接法改成角星接法接220,电机的功率不会改变,原来角型接法的直接接220功率会大大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