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铁为什么一般都选直流的!

楼主(2008-06-20):
交流的不可以吗?为什么啊!

网友A:
这问题很复杂,要看用在什么场合,交流的一样能用,

网友B:
是的,无特殊要求的场合还是用交流的多一点,不如接触器的电磁铁!

网友C:
好像是交流的用的多,偶们用的全是交流的.

网友D:
电磁铁种类很多   有牵引  阀用  等......

看用在什么设备

网友E:
交流,直流要看用在哪啊!

网友F:
我们列车上的西门子的铁芯很都选直流的,据说是节能

网友G:
交流电磁铁和直流电磁铁的结构和特点是不同的。交流电磁铁铁芯由矽钢片叠成,铁芯吸合的过程中电流由大变小(有冲击电流),但吸合力基本不变;直流电磁铁的铁芯一般是整块的电工纯铁,铁芯在吸合的过程中吸引力由小变大,但电流基本不变。所以如果铁芯被卡住吸合不好,交流电磁铁会发出较大的噪声,同时电流变大,很快会烧毁。但直流电磁铁就不存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