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PLC如何跟电脑通讯?

楼主(2008-06-20):
各位师傅谁知道S7-200 PLC怎么跟电脑通讯?

网友A:
电脑上按个软件 用pc-ppi通讯线可以了 软件到西门子网站上下可以了。

网友B:
好好看看操作手册   一定有用

网友C:
买根PPI电缆,或自己做一根.

电脑可以装软件,也可以用VB搞一个.

网友D:
很简单的哦                      300就麻烦一些

网友E:
1.上位机与S 7-200通过RS485连接。

2.采用ModBus协议。

3.在S7-200中加入Modbus块,把V区映射到Modbus地址。

成熟的应用过,放心使用,希望搂主有帮助。

网友F:
同时也可以用串口自定义通讯协议实现

网友G:
用PPI口,232/485转换器连接PC,

PC上安装PC Access1.0,就可以用OPC访问S7-200

网友G:
这样就不需要另外的MODBUS模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