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CPU224如何与电脑通讯

楼主(2008-06-20):
S7-200 CPU224如何用RS232跟电脑通讯, 各位高手帮忙指教一下,感激不近

网友A:
如果你的电脑安装的是200的编程软件,那么需要232/ppi电缆或usb/ppi电缆

楼主:
对:lmhx 关于

如果你的电脑安装的是200的编程软件,那么需要232/ppi电缆或usb/ppi电缆

我都配好了啊,并且都是新的线 USB端口也区动了,就是连不上,谢谢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你是不是没装step7.0软件啊?

装了的话应该可以通讯啊

网友C:
我刚买了CPU224,我有两根电缆:PPI/232,PPI/USB,全都成功通讯;

1>PPI/USB要在电脑上安装USB驱动CP210 driver,PPI/232不需驱动;

2>Set PG/PC接口   要设定好参数,这很关键: PPI电缆与串口,232串口为COM1:, USB的串口为COM3:或COM4: 要查一下设备驱动才能知;

楼主(2008-11-22):
好久没有上gongkong网 谢谢大家的提示 我早已找到了是什么原因   是我的USB转换232的线通讯率达不到

网友D(2010-10-29):
要使用1、1的USB转232行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久没有上gongkong网 谢谢大家的提示 我早已找到了是什么原因   是我的USB转换232的线通讯率达不到

你原来CPU串口波特率已经达到187.5k啦?

网友F:
装上step7.0软件,设置好波特率960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