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台泵并联运行损耗

楼主(2008-06-21):
1.两台水泵同时并联运行,同一管网,同一功率的机组,一工,一变(频率40HZ)不平衡运行的损耗是多少?要怎么算?

2.至使是同一功率,同一转速,同一流量,同一扬程,同一管网,同一吸程,损耗又会有多少?

网友A:
算法比较复杂。。市政供水方案设计国内比较权威的陈运珍高工有相关专门的文章介绍。。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

网友B:
平和先生:

我理解

如果不考虑定量分析,仅仅定性分析,两台泵、等速、并联运行,其损耗要比一工、一变小,因为两泵没有压力差的损耗(一工、一变时,各泵的压力不相同),对吗?

楼主:
我算的是可以省10%的电能.

条件是:两台机总出水1900M3/h,扬程40M.

电机:220KW,转速1488r/min.

离心水泵:流量,1064M3/h,扬程,54M,泵功率,198KW,转速,1488r/min.

网友C:
我曾经做过一次测试,两台55KW水泵机组电机和水泵型号一样,一台工频一台变频运行。上变频器之前出口阀门都有关小,系统压力在0.68MPa--0.72MPa之间,电机功率在分别52KW左右(有点误差);其中一台装变频器运行后,出口阀门全部打开,系统压力调到0.465MPa,测得变频运行电机功率大概38KW左右,工频电机功率上升到60KW多一点,工频电机温升也明显上升了5-6度。

楼主:
说的不是很明.

你是说工频的多出力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算的是可以省10%的电能.

条件是:两台机总出水1900M3/h,扬程40M.

电机:220KW,转速1488r/min.

离心水泵:流量,1064M3/h,扬程,54M,泵功率,198KW,转速,1488r/min.

昨天,我查了一下风机技术书籍,(风机的理论与水泵基本一致),经过证实,确实有这么回事,但由于流体的分析没有准确的计算公式,分析只能依照曲线走向,书中只给出了定性分析。

因此不同压力的两泵并联的道理也一样,损耗确实存在,并且他们有一个损耗与非损耗的分界线,超过界限就有损耗,而不超过就没有损耗。

由于你的系统是一个变阻力管网曲线,所以,他们的分界线也是变化的,依本人的分析,掌握这个分界线有难度,所以也就是说,在实际并联运行时,有可能出现较大的并联损耗。

网友A:
我见过日本人搞的一套东西,称为“泵组节能运行导航系统”。。大致是这样:

1)每个泵均由独立变频器驱动。同时可以脱离变频器直接由市电驱动。。

2)每个泵均设有有功电量变送器和压力流量传感器。。把这些参数送入“泵组节能运行导航系统”的控制器(小型平板工业电脑),

在满足泵组输出工艺要求(流量和压力)情况下,系统自动寻优确定最小输入电功率的泵组运行组合方案,并直接驱动泵组的变频器或接触器,

达到最佳节能效果。。

       常见的“一拖几”变频供水/供气方案,并没有考虑本节所讨论的泵组在不同组合情况下的系统水工效率的变化问题。。每台本泵的高效工作区

实际上是有限制的。。泵组不同组合运行时的实际效率变化是相当大的。。日本人在这方面给了我们一个良好的思路。。

网友D:
“ 五代重歼 4楼 回复时间:2008-6-22 1:11:47

我曾经做过一次测试,两台55KW水泵机组电机和水泵型号一样,一台工频一台变频运行。上变频器之前出口阀门都有关小,系统压力在0.68MPa--0.72MPa之间,电机功率在分别52KW左右(有点误差);其中一台装变频器运行后,出口阀门全部打开,系统压力调到0.465MPa,测得变频运行电机功率大概38KW左右,工频电机功率上升到60KW多一点,工频电机温升也明显上升了5-6度。”

1、“ 系统压力调到0.465MPa,测得变频运行电机功率大概38KW左右,工频电机功率上升到60KW多一点”,这时因为压力调到0.465MPa偏低所致;

2、你可以提高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提高系统压力,这样工频运行的泵压升高时,流量减小,功率减小,而变频器控制的那台电机功率增大,流量增大;

3、一台工频一台变频并联运行,条件满足时,不存在并联损耗,而主要是负荷分配的问题!!!

网友E:
虽然不懂,但是还是顶高手们!!!

网友B:
如果系统是固定阻力管网,限制不同压力并联产生的损耗并不难,只要限制一个最低的变频速度就性了。

问题是如果这个管网曲线在不停的变,也就是说最低的变频速度也在变,此时问题就复杂了。

楼主:
对:yjig 关于

如果系统是固定阻力管网,限制不同压力并联产生的损耗并不难,只要限制一个最低的变频速度就性了。

问题是如果这个管网曲线在不停的变,也就是说最低的变频速度也在变,此时问题就复杂了。

内容的回复:

我供水机组较为稳定了,现在变频的频率保持在40-42HZ.

网友D:
“一台工频一台变频”或几台工频一台变频供水问题:

1、为了减化问题,设所有水泵的压力、流量、功率相同;

2、系统压力以名牌压力为参考参数,实现变频恒压供水的方法是:

1)用压力控制变频器起动第一台电机,压力低于设定值1时,第一台电机变频切换工频;

2)再用压力控制变频器起动第二台电机,压力低于设定值1时,第二台电机变频切换工频;

3)依次类推…

4)再用压力控制变频器起动第n台电机,压力等于设定值1时,第n台电机恒压3闭环控制调整系统压力,n-1台电机工频运行,并联供水;

5)每台水泵出水管道应设节流阀,用于手动调节单台水泵的流量、功率;

6)同样用压力控制变频器,在压力高于压力设定值2时,第n台电机停机,第n-1台电机工频切换变频;

7)依次类推…

楼主:
对:刘志斌 关于

“ 五代重歼 4楼 回复时间:2008-6-22 1:11:47

我曾经做过一次测试,两台55KW水泵机组电机和水泵型号一样,一台工频一台变频运行。上变频器之前出口阀门都有关小,系统压力在0.68MPa--0.72MPa之间,电机功率在分别52KW左右(有点误差);其中一台装变频器运行后,出口阀门全部打开,系统压力调到0.465MPa,测得变频运行电机功率大概38KW左右,工频电机功率上升到60KW多一点,工频电机温升也明显上升了5-6度。”

1、“ 系统压力调到0.465MPa,测得变频运行电机功率大概38KW左右,工频电机功率上升到60KW多一点”,这时因为压力调到0.465MPa偏低所致;

2、你可以提高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提高系统压力,这样工频运行的泵压升高时,流量减小,功率减小,而变频器控制的那台电机功率增大,流量增大;

3、一台工频一台变频并联运行,条件满足时,不存在并联损耗,而主要是负荷分配的问题!!!

内容的回复:

话可不能这么说,就是两台工频同速,同功,同扬程,同吸程,同流量,但同一管网并联运行,流量不等于两台泵的总流量.

网友B:
仅仅从速度上来看,40-42HZ相差并不大,也就是2Hz,但根据相似定理,水压将产生1.1倍的变化。再考虑到出口阻力的变化,你说问题能不复杂?

请心冷空虚网友,提供现有水泵的运行方式,是一工、一变?还是2工同速?水压?流量?电流?速度等等,愈详细愈好,以及你现在的打算。以便尽可能分析出接近真实的情况。

楼主:
对:yjig 关于

仅仅从速度上来看,40-42HZ相差并不大,也就是2Hz,但根据相似定理,水压将产生1.1倍的变化。再考虑到出口阻力的变化,你说问题能不复杂?

请心冷空虚网友,提供现有水泵的运行方式,是一工、一变?还是2工同速?水压?流量?电流?速度等等,愈详细愈好,以及你现在的打算。以便尽可能分析出接近真实的情况。

我现在说的是一工一变.

条件是:两台机总出水1900M3/h,扬程40M.

电机:220KW,转速1488r/min.

离心水泵:流量,1064M3/h,扬程,54M,泵功率,198KW,转速,1488r/min.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以上数值中,哪一个是水泵铭牌数值,哪一个是实际数值?

网友D:
“流量不等于两台泵的总流量. ”

1、流量不等是可能的;

2、但流量一定等于两台泵的流量和;

楼主:
两台泵一工,一变同时运行变频频率在40-42之间.平均每小流量1900M3/H扬程40M,(0.4MPa)

电机:220KW 转速,1488R/MIN

水泵:流量,1064M3/H 扬程,54M 泵功率,198KW,转速,1488R/MIN

想法是想加多一台变频器.是否有省电的空间.原来是想大小搭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以上数值中,哪一个是水泵铭牌数值,哪一个是实际数值?

流量,1064M3/h,扬程,54M,泵功率,198KW,转速,1488r/min. 这个就是泵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以上数值中,哪一个是水泵铭牌数值,哪一个是实际数值?

每小时的流量1900M3/h,扬程40M. 这个是要做的功.你说的实际数值吧!

楼主:
对:刘志斌 关于

“流量不等于两台泵的总流量. ”

1、流量不等是可能的;

2、但流量一定等于两台泵的流量和;

内容的回复:

你的这流量和是单泵的流量之和吗?

网友B:
40-42Hz是人工控制,还是自动控制?

楼主:
对:yjig 关于

仅仅从速度上来看,40-42HZ相差并不大,也就是2Hz,但根据相似定理,水压将产生1.1倍的变化。再考虑到出口阻力的变化,你说问题能不复杂?

请心冷空虚网友,提供现有水泵的运行方式,是一工、一变?[还是2工同速?水压?流量?电流?]速度等等,愈详细愈好,以及你现在的打算。以便尽可能分析出接近真实的情况。

内容的回复:

这是说我那一级泵房的机组.我现在提的了二级的.不用去理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40-42Hz是人工控制,还是自动控制?

人工.

网友B:
如果是人工,那可能有点问题,因为不同压力并联时,有一损耗分界线。只有高于这个界限,才能避免环流损耗。如果依靠人工控制,则可以说,无法掌握,有可能并联的损耗比较大。

为了证明这一事实,你可将变频的速度降低,如调到20Hz,当然,并不是你的系统在20Hz才有损耗,仅仅是证明这一事实而已。

此时,你看以下水压,然后,再关闭变频,再看以下水压,这时,你会发现,当一工一变时的水压反而低于,一台工频泵的水压。

也就证实了,此时存在环流损耗。

网友B:
关于以上损耗分析,我将在修改后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关于以上损耗分析,我将在修改后发给你。

好的,谢了!

楼主:
对:yjig 关于

如果是人工,那可能有点问题,因为不同压力并联时,有一损耗分界线。只有高于这个界限,才能避免环流损耗。如果依靠人工控制,则可以说,无法掌握,有可能并联的损耗比较大。

为了证明这一事实,你可将变频的速度降低,如调到20Hz,当然,并不是你的系统在20Hz才有损耗,仅仅是证明这一事实而已。

此时,你看以下水压,然后,再关闭变频,再看以下水压,这时,你会发现,当一工一变时的水压反而低于,一台工频泵的水压。

也就证实了,此时存在环流损耗。

内容的回复:

频率低于38HZ,变频就要停了.就只有工频运行了.压力好像就没多大的变化.

网友B:
我怀疑你的系统中,存在环流损耗,你可将变频关闭,看一下水压、流量,比较一下关闭前后,哪个大?

说白了,如果存在环流,就是变频不但不做功,反而影响限制一台工频的流量、压力。

楼主:
对:yjig 关于

我怀疑你的系统中,存在环流损耗,你可将变频关闭,看一下水压、流量,比较一下关闭前后,哪个大?

说白了,如果存在环流,就是变频不但不做功,反而影响限制一台工频的流量、压力。

这要等我明天上班的时候去看看.

有可能是这样啊.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如果两台泵都用变频,并且同速运行,就没有这些烦恼的问题,不过就是投资大了点。

楼主:
这个就不用我去考虑了,那是老板的问题了.

他提出要节能,我做了两个方案给他,一个是大小机组,一个就是同时用两台变频.现在他可能要变频了.所以我想确实是否有节能空间,可以省多少?

网友B:
提醒一下,降压的同时,肯定降流量。

网友D:
“我怀疑你的系统中,存在环流损耗,”

1、两个泵并联供水,特点是出口水压扬程相同;

2、如果一个水泵出口流量为零时压力扬程值为Hmax ,

3、只要并联供水出口水压扬程H小于Hmax 的水泵都可以并联,不会出现环流,也没有损耗的问题;

4、但是并联泵的流量可能不均衡,功率不均衡,有轻载、满载和重载的问题!

5、只要在各并联泵的出口管径上安装节流阀人工适当调节即可;

6、这就是说,泵并联供水的条件是非常宽松的;

7、这就说明“一台工频一台变频”或“几台工频一台变频”的工作方式是稳定、可靠的系统;

8、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选用参数相同的泵;

9、我反对搂主采用两台变频器的做法,产生这种想法的原因就是对泵的并联运行存在错误认识;

网友B:
楼上的,看清楼主的条件:“两台泵一工,一变同时运行变频频率在40-42之间.”

你的1、两个泵并联供水,特点是出口水压扬程相同,符合楼主的条件吗?

网友D:
“两台泵一工,一变同时运行变频频率在40-42之间.”

        “一工,一变”更没有问题,更易于调整:

1)首先让工频满负荷工作,看电流达到额定电流即可;

2)当工频满负荷工作时的压力作为恒压控制的给定压力,闭环控制变频电机,始终是压力恒定即可;

网友D:
在“一工,一变”同时开启的情况下调节方法如下:

1、观察工频电机电流小于额定电流,用手动向低调节变频器的频率,慢慢调,边调边观察工频电机电流是否上升,系统压力是否降低;

2、如果发现工频电机电流是上升,系统压力降低,说明调节有效,注意调节节奏,直到工频电机电流等于额定电流为止,读系统压力并记录;

3、实现压力的变频闭环控制系统,暂时可以手动控制,方法同上;

楼主:
1.在同时运行的时候转速不一样还会有H相等的吗?

2.当泵不是额定H运行时,电机重载运行的.

网友B:
当你画出一工、一变的曲线图时,这时候,你就会发现系统存在着一个损耗极限状态点。

如果你对以上的曲线图不明白,还是少说为佳。

网友B:
心冷空虚网友:

网络交流不太方便,请将你的手机号发到我的信箱,明天白天,我与你联系。

网友D:
.“在同时运行的时候转速不一样还会有H相等的吗? ”

1、既然并联,管内压力就是同一个压力;

2、只要工频泵机的电流小于额定电流,你只要调低变频器的频率,降低系统压力,…

3、只要工频泵机的电流大于额定电流,这时你只要调高频率,增大系统压力,使工频泵机的电流等于额定电流即可,

网友D:
你的系统正在运行,你只要按我说的调整,看看是否按我说的变化,如果是的,那就说明我说对了!

网友B:
刘:

当你画出一工、一变的曲线图时,这时候,你就会发现系统存在着一个损耗极限状态点。

只有理解这个曲线图,才能分析不同压力并联损耗,才能对避开环流损耗的影响。

否则,建议还是少说为佳。

网友F:
楼上:

你这样让他做,他可能简单了点(其实他更本还没有理解)!他不会服气!

A-C刘,我提一点,当三台泵(两工一变)或四台泵(两工两变)同样往同一管网供水的时候,你再分析分析!说出你的结论和理解过程!

网友D:
“只有理解这个曲线图,才能分析不同压力并联损耗,才能对避开环流损耗的影响。”

我不用图也知道,其实怎么避开,具体怎么做,早就说的很清楚,只是你太愚笨!!!

网友D:
“当三台泵(两工一变)或四台泵(两工两变)同样往同一管网供水的时候,你再分析分析!说出你的结论和理解过程!”

1、骂不绝口的大圣,即想听我的见解,又骂不离口;

2、我告诉你,就在这个帖里,按我说的去现场操作,操作中你会搞清其中的道理,希望你能学会这种技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刘:

当你画出一工、一变的曲线图时,这时候,你就会发现系统存在着一个损耗极限状态点。

只有理解这个曲线图,才能分析不同压力并联损耗,才能对避开环流损耗的影响。

否则,建议还是少说为佳。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刘志斌 X刘志斌
积分:11072
帖子:1159注册时间:2006-7-30 10:51:00 46楼 回复时间:2008-6-23 11:00:16 “只有理解这个曲线图,才能分析不同压力并联损耗,才能对避开环流损耗的影响。”

我不用图也知道,其实怎么避开,具体怎么做,早就说的很清楚,只是你太…

好大的口气!比赖蛤蟆的口气还大!怪不得英国的牛疯了,原来是被这个吹牛B的给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只有理解这个曲线图,才能分析不同压力并联损耗,才能对避开环流损耗的影响。”

我不用图也知道,其实怎么避开,具体怎么做,早就说的很清楚,只是你太…

进步挺快的,刚学会相似定律,刚会用曲线图,几天不见,当刮目相看了。

网友D:
心冷空虚 好朋友今天在厂里正忙吧,用我的方法调整对还是不对,我等你的消息,如果对,我还会教你一套!!!

楼主:
没去调,但不调也知是工频的电流大了,变频调大了,水压上升流量一定.电流下降.泵的效率就下降了!

我想问你两台泵同功 同速 同扬程 同吸程 同一管网 同时运行,两台泵的流量之和是多少?损耗了多少?

单独运行一台泵的流量*2是否大于两台泵并联运行的流量?

网友F:
好大的口气!比赖蛤蟆的口气还大!怪不得英国的牛疯了,原来是被这个吹牛B的给吹的!

------------------------

说的真好!

A-C刘,你说什么:我告诉你,就在这个帖里,按我说的去现场操作,操作中你会搞清其中的道理,希望你能学会这种技术!

你哪儿凉快哪儿玩去吧!!我实际运用的时候,你恐怕还在实习工厂握钳子把、连万用表是何物恐怕都不知道吧??!!?!

无耻+无知+井底癞蛤蟆+不要脸!!

网友B:
两台泵同功 同速 同扬程 同吸程 同一管网 同时运行,两台泵的流量之和:

肯定大于1台泵,同时肯定小于2台泵。并且水压将梢高于远水压,但肯定小于铭牌水压。

如果要定量分析,还缺少条件,缺少你现用泵的曲线图(在水泵说明书上),缺少管网曲线,如果你有现用泵的运行参数,如实际水压,实际流量,也可以的计算出管网曲线。

即使有了以上条件,也只能近似的求出流量,因为厂家的曲线图是根据试验绘制的,图上没有没有解析方程式,用它求出的结果有误差。

求损耗也是一样,也需要以上的数据,同样,也是近似值。

网友D:
       “两台泵同功 同速 同扬程 同吸程 同一管网 同时运行,两台泵的流量之和是多少?”

1、如果你系统用一台泵供水时,压力低流量大,泵严重超载;

2、那么你的系统用这样的两台水泵供水时,扬程压力恰好达到泵的额定扬程时,那么两台泵的流量之和等于额定流量的2倍;

网友D:
“两台泵同功 同速 同扬程 同吸程 同一管网 同时运行,两台泵的流量之和是多少?”

1、如果你系统用一台泵供水时,压力低流量大,泵严重超载;

2、那么你的系统用这样的两台水泵供水时,扬程压力大于泵的额定扬程时,那么两台泵的流量之和小于额定流量的2倍;

楼主:
是啊,都论证不了了.并联运行的水泵,工况发生变化了,比例定律在此也不再适用。

复杂了...

网友D:
“两台泵同功 同速 同扬程 同吸程 同一管网 同时运行,两台泵的流量之和是多少?”

1、如果你系统用一台泵供水时,压力低流量大,泵严重超载;

2、那么你的系统用这样的两台水泵供水时,扬程压力小于泵的额定扬程时,那么两台泵的流量之和大于额定流量的2倍;

楼主:
对:刘志斌 关于

“两台泵同功 同速 同扬程 同吸程 同一管网 同时运行,两台泵的流量之和是多少?”

1、如果你系统用一台泵供水时,压力低流量大,泵严重超载;

2、那么你的系统用这样的两台水泵供水时,[扬程压力大于泵的额定扬程时],那么两台泵的流量之和小于额定流量的2倍;

呵呵,没这么简单吧?人家说的还是多看看变阻性的供水管网吧.我再声明我要不是一般工业供水.不要再拿那比例定来算了,已用不上了!

内容的回复:

网友D:
“两台泵同功 同速 同扬程 同吸程 同一管网 同时运行,两台泵的流量之和是多少?”

1、如果你系统用一台泵供水时,扬程压力恰好达到泵的额定扬程,流量恰好等于额定流量时,泵满载运行;

2、那么你的系统用这样的两台水泵供水时,扬程压力大于泵的额定扬程,那么两台泵的流量之和等于额定流量,每一台泵的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2;

网友D:
     “人家说的还是多看看变阻性的供水管网吧”

1、你说得对,我用一台泵的工作情况先确定你的“变阻性的供水管网”的情况;

2、比如说,一台泵在你的管网运行时,压力扬程、流量恰好等于额定值,那么你的管网情况就知道了,它适宜这个扬程、流量、功率的水泵,比计算的还要准确;

3、比如说,二台泵在你的管网运行时,压力扬程、流量恰好等于额定值,那么你的管网情况就知道了,它适宜这个扬程、2流量、2功率的水泵,比计算的还要准确;
4、比如说,三台泵在你的管网运行时,压力扬程、流量恰好等于额定值,那么你的管网情况就知道了,它适宜这个扬程、3流量、3功率的水泵,比计算的还要准确;

5、不知你听懂了没有???

网友D:
 心冷空虚 你的系统在运行,检测运行情况,就可非常准确的判断出系统运行的管网容量,不用计算、推算,那是系统设计建造初期的事情;

网友D:
你的运行情况说出来,我帮你:

1、两台机的名牌参数;

2、两台机的实际运行参数,运行电流,包括总流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两台泵同功 同速 同扬程 同吸程 同一管网 同时运行,两台泵的流量之和是多少?”

1、如果你系统用一台泵供水时,压力低流量大,泵严重超载;

2、那么你的系统用这样的两台水泵供水时,扬程压力大于泵的额定扬程时,那么两台泵的流量之和小于额定流量的2倍;

“扬程压力大于泵的额定扬程时,”怎么可能?

真不知如何说你,这里是技术论坛,偶尔说错也就算了,怎么老是这样?

网友D:
“两台泵同功 同速 同扬程 同吸程 同一管网 同时运行,两台泵的流量之和是多少?”

1、如果你系统用一台泵供水时,压力低流量大,泵严重超载;

2、那么你的系统用这样的两台水泵供水时,扬程压力恰好达到泵的额定扬程时,那么两台泵的流量之和等于额定流量的2倍;

管理 刘志斌 55楼 回复时间:2008-6-23 23:43:23

 “两台泵同功 同速 同扬程 同吸程 同一管网 同时运行,两台泵的流量之和是多少?”

1、如果你系统用一台泵供水时,压力低流量大,泵严重超载;

2、那么你的系统用这样的两台水泵供水时,扬程压力大于泵的额定扬程时,那么两台泵的流量之和小于额定流量的2倍;

网友D:
   “偶尔说错也就算了”

1、你又不明白了,不是别人说错了;

2、好好看看上边两个表述的差别?就明白了!

网友B:
两台泵同功 同速 同扬程 同吸程 同一管网 同时运行,什么情况下,扬程压力大于(单)泵的额定扬程?

网友G:
原来是这样用的工控网

网友D:
   “两台泵同功 同速 同扬程 同吸程 同一管网 同时运行,什么情况下,扬程压力大于(单)泵的额定扬程? ”

1、例如管网系统阻力大于单泵额定运行时管网系统阻力的1/2时,两台泵同功 同速 同扬程 同吸程 同一管网 同时运行,扬程压力大于(单)泵的额定扬程;

2、例如管网系统阻力小于于单泵额定运行时管网系统阻力的1/2时,两台泵同功 同速 同扬程 同吸程 同一管网 同时运行,扬程压力小于(单)泵的额定扬程;

3、这样问,回答你的时候,心情是愉快的!!!

网友B:
“两台泵同功 同速 同扬程 同吸程 同一管网 同时运行,两台泵的流量之和是多少?”

1、如果你系统用一台泵供水时,压力低流量大,泵严重超载;

2、那么你的系统用这样的两台水泵供水时,扬程压力大于泵的额定扬程时,那么两台泵的流量之和等于额定流量的2倍;

 ;

假定单台泵的额定扬程是40m,如果现在将2台同型泵,以铭牌转速(同速)并联到水系统中,按你的说法,并联后系统的扬程有可能超过40M?

网友D:
管理 刘志斌 55楼 回复时间:2008-6-23 23:43:23

楼上的错误,下边说法正确:

“两台泵同功 同速 同扬程 同吸程 同一管网 同时运行,两台泵的流量之和是多少?”

1、如果你系统用一台泵供水时,压力低流量大,泵严重超载;

2、那么你的系统用这样的两台水泵供水时,扬程压力大于泵的额定扬程时,那么两台泵的流量之和小于额定流量的2倍;

网友D:
下边这个说法错误:

1、如果你系统用一台泵供水时,压力低流量大,泵严重超载;

2、那么你的系统用这样的两台水泵供水时,扬程压力大于泵的额定扬程时,那么两台泵的流量之和等于额定流量的2倍;

网友D:
原因是:

1、如果你系统用一台泵供水时,压力低流量大,泵严重超载;

2、那么你的系统用这样的两台水泵供水时,扬程压力大于泵的额定扬程时,那么两台泵的流量之和只能小于额定流量的2倍,不能等于额定流量的2倍;

网友B:
图中A点是单泵的额定工作点,Ha是原单泵的额定扬程,B点是系统的实际工作点,Hb是原单泵的实际扬程。C点是并联后的点,Hc是并联后的扬程。
按您的意思,并联后的曲线应该高于单泵曲线?
请解释,为什么?

网友D:
“假定单台泵的额定扬程是40m,如果现在将2台同型泵,以铭牌转速(同速)并联到水系统中,按你的说法,并联后系统的扬程有可能超过40M?”

1、 一台泵的额定扬程是40m,这台泵的运行扬程可以超过40M;

2、二台泵的额定扬程是40m,并联运行的扬程可以超过40M;

3、你觉得有什么问题???

网友B:
什么是额定扬程,是最大扬程?还是效率最高时的扬程?

网友D:
1、你给的泵的性能曲线图,我说过我保留个人意见,我心中的图线不是哪个样!

2、要么我对你的图理解不够;

3、但是还是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担曲线不能随便画,要符合讨论的条件;

网友D:
“什么是额定扬程,是最大扬程?还是效率最高时的扬程? ”

1、名牌上的扬程、流量,就是这里说的额定值;

2、最大扬程不是额定值,大于额定值;

3、效率最高时的扬程,一般小于额定扬程,但接近额定扬程,可以认为额定时就是泵效高的时候;

网友B:
字典上对额定的解释:规定的数目。

也就是规定的扬程,言下之意,是不可超过的扬程,那就是最大的扬程。

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扬程,那么单泵的额定扬程,一定等于双泵的额定扬程。

按您的解释,并联后的实际扬程将有可能超过原来的单泵额定扬程。如果是,这个并联曲线该是个什么样?仍然还符合常规吗?

网友D:
“也就是规定的扬程,言下之意,是不可超过的扬程,那就是最大的扬程。”

1、 “规定的扬程”是对的,必须按此运行,否则就出问题!

2、“言下之意,是不可超过的扬程,那就是最大的扬程”错误,正确应该这样说,运行时实际扬程不要超过或低于它,虽然系统可以超过或低于它;

网友B:
根据你的假定条件:“如果你系统用一台泵供水时,压力低流量大,泵严重超载;”

可以断定,这个系统的管网曲线偏离额定扬程的右边。

按您的解释,并联后的扬程点数值将有可能超过原来的单泵额定扬程,也就是并联曲线程左低、右高的走向。

这样的曲线符合通常的水泵曲线吗?

网友B:
你心中的图线不是哪个样,那是什么样?请描述一下。

网友D:
一个实际正在运行的系统,就好象一个正在运行的电路,只要知道它的运行参数就知道了这个电路的电阻、电压、电流、功率;

网友D:
其实我看了你的图,如果按我说的条件画,的确能说明一些问题;

网友B:
按你解释的曲线图,应该是这个样。这样的曲线可能吗?

网友B:
有左低、右高的双泵并联曲线吗?

网友B:
你心中的图线不是哪个样,请描述一下,你说,我来改。

看看你的曲线是个什么样。

网友D:
“你心中的图线不是哪个样,那是什么样?请描述一下。 ”

1、流量是零,应该是最高扬程;

2、点(额定扬程、额定流量),再图上额定扬程=额定流量^2;

3、管网阻力曲线通过点(额定扬程、额定流量);

网友B:
从最高到最低的次序,你标出A、B、C、D、-----H、I的次序。

网友D:
4、流量不同的点对应不同的管网曲线,3说的管网曲线是名牌规定的管网曲线;

网友D:
我要吃饭去,你如果喜欢,21点我来!

网友B:
按你说的要求,这样的并联曲线不可能存在。

网友B:
按你的要求:
流量是零,是最高扬程,即D点
额定点(额定扬程、额定流量),即A点,
在图上额定扬程=额定流量*2;即C点,
原单泵工作点,即B点,
根据你要求,按并联泵曲线绘制规定,再绘制出任意条水平线、该水平线交单泵工作曲线于A、B、F、G点,交双泵并联曲线于C、E、H、I点,并使C、E、H、I点的横坐标分别等于2倍的A、B、F、G点横坐标。

根据你的假定条件:“如果你系统用一台泵供水时,压力低流量大,泵严重超载;”
可以断定,这个系统的管网曲线偏离单泵额定扬程的右边。
按你说的要求,绘制出管网曲线。

这时候,就会发现你原先说的:“那么你的系统用这样的两台水泵供水时,扬程压力大于泵的额定扬程时,那么两台泵的流量之和等于额定流量的2倍”,是相互矛盾的。

两台泵的流量之和等于额定流量的2倍时,就不能满足扬程压力大于泵的额定扬程。
扬程压力大于泵的额定扬程时,就不能满足两台泵的流量之和等于额定流量的2倍。

你原来假定的条件存在吗?

网友B:
如果把C点向上移,使他高于A点。图是画出来了,确实是满足你的预先假定的条件了。

但他不符合并联泵曲线绘制规定:

“水平线交单泵工作曲线于A、B、F、G点,交双泵并联曲线于C、E、H、I点,并使C、E、H、I点的横坐标分别等于2倍的A、B、F、G点横坐标。 ”

楼主:
对:刘志斌 关于

你的运行情况说出来,我帮你:

1、两台机的名牌参数;

2、两台机的实际运行参数,运行电流,包括总流量;

内容的回复:

前面说来了...

楼主:
2、那么你的系统用这样的两台水泵供水时,扬程压力恰好达到泵的额定扬程时,那么两台泵的流量之和等于额定流量的2倍
这是谁的观点?我还是请他自己到实际现场去看看吧.我不管是变阻性管网还是水塔的管网.

网友B:
如果楼主的水压变化频繁,即水压不稳定,并且是手动控制压力,采用一工、一变时,很有可能出现环流损耗。因为刚才调好的频率、随即水压又变了,使损耗点同时也在变。一旦未能及时调整,将可能会造成环流损耗。

但如果楼主的水压变化不算频繁,相对较稳定,采用一工、一变供水,只要控制好最低频率,就能避开损耗点。

楼主:
对:yjig 关于

如果楼主的水压变化频繁,即水压不稳定,并且是手动控制压力,采用一工、一变时,很有可能出现环流损耗。因为刚才调好的频率、随即水压又变了,使损耗点同时也在变。一旦未能及时调整,将可能会造成环流损耗。

但如果楼主的水压变化不算频繁,相对较稳定,采用一工、一变供水,只要控制好最低频率,就能避开损耗点。

频率低损耗就大.我这一般都是看压力和流量的.压力不够就调.

变化不怎么大的.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正因为如此,所以必须要控制好最低频率,当频率低于损耗点时,就会出现环流损耗。

如果变化不大,采用一工、一变仍然是个较好的选择,因为投资少,并且增加了一台变频后,也同时增加了10%的损耗。

楼主:
嗯,自己再跟领导谈谈了,现在我想知是损耗怎么算.并联的泵又不是从泵的比例定律算的,无从下手了.

网友D:
这是在网上搜的图,是串 并

网友D:
这是在网上搜的图,流量从零开始扬程最高

网友D:
“2、那么你的系统用这样的两台水泵供水时,扬程压力恰好达到泵的额定扬程时,那么两台泵的流量之和等于额定流量的2倍; 这是谁的观点?我还是请他自己到实际现场去看看吧.我不管是变阻性管网还是水塔的管网. ”

1、这是最佳状态,是有条件的,不是任何情况下都有的;

2、你的泵不是这个状态,就是那个状态,因为系统水量在变化,泵的工作状态也在不断变化,所以才要安装一台变频泵调解适应各种情况!

3、“台泵的流量之和等于额定流量的2倍”实际就是你系统的最大容量;

网友D:
4、你的系统就用一工一变,两水泵的流量和为系统最大负荷;

5、一般情况下,工频电机满负荷工作,变频电机按需运行;

6、绝对不能采用两台变频泵同时调速运行,花很多钱,最后挨板子!!!

楼主:
对:刘志斌 关于

4、你的系统就用一工一变,两水泵的流量和为系统最大负荷;

5、一般情况下,工频电机满负荷工作,变频电机按需运行;

6、绝对不能采用两台变频泵同时调速运行,花很多钱,最后挨板子!!!

内容的回复:

呵呵,就是因为这样,我要有算法才有说服力.不然就挨板子了.

网友D:
        yjig先生你说《就会发现你原先说的:“那么你的系统用这样的两台水泵供水时,扬程压力大于泵的额定扬程时,那么两台泵的流量之和等于额定流量的2倍”,是相互矛盾的》:

1、这句话不是我说的,么有必要改我的发言;

2、请看:

管理 刘志斌 55楼 回复时间:2008-6-23 23:43:23

“两台泵同功 同速 同扬程 同吸程 同一管网 同时运行,两台泵的流量之和是多少?”

1、如果你系统用一台泵供水时,压力低流量大,泵严重超载;

2、那么你的系统用这样的两台水泵供水时,扬程压力大于泵的额定扬程时,那么两台泵的流量之和小于额定流量的2倍;

网友D:
yjig先生,把别人的发言改成错误的然后批判是很不好的!!!

网友D:
 yjig Xyjig 92楼 回复时间:2008-6-24 21:15:30
这时候,就会发现你原先说的:“那么你的系统用这样的两台水泵供水时,扬程压力大于泵的额定扬程时,那么两台泵的流量之和等于额定流量的2倍”,是相互矛盾的。

我明明说的是“小于”,为什么改成“等于”???

网友B:
“yjig先生,把别人的发言改成错误的然后批判是很不好的!!! ”

是我看混了,刚才才发现,你的两句描述句形一样,就误差一个字,我把上一句看到下一句上了。

应该说,你的原先假定的条件是成立的。不是有意。

楼主:
不管怎么样都好了,事情告一段落了!

该说的都说了!

网友D:
&;ldquo;两台泵同功 同速 同扬程 同吸程 同一管网 同时运行,两台泵的流量之和是多少?&;rdquo;

1、如果你系统用一台泵供水时,压力低流量大,泵严重超载:

 ;那么你的系统用这样的两台水泵供水时,扬程压力恰好达到泵的额定扬程时,那么两台泵的流量之和等于额定流量的2倍;

2、如果你系统用一台泵供水时,压力低流量大,泵严重超载:

那么你的系统用这样的两台水泵供水时,扬程压力大于泵的额定扬程时,那么两台泵的流量之和小于额定流量的2倍;

3、如果你系统用一台泵供水时,压力低流量大,泵严重超载:

 ;那么你的系统用这样的两台水泵供水时,扬程压力小于泵的额定扬程时,那么两台泵的流量之和大于额定流量的2倍;

4、如果你系统用一台泵供水时,扬程压力恰好达到泵的额定扬程,流量恰好等于额定流量时,泵满载运行:

 ;那么你的系统用这样的两台水泵供水时,扬程压力大于泵的额定扬程,那么两台泵的流量之和等于额定流量,每一台泵的电流大约是额定电流的1/2或更多一些.

楼主:
对:刘志斌 关于

“两台泵同功 同速 同扬程 同吸程 同一管网 同时运行,两台泵的流量之和是多少?”

1、如果你系统用一台泵供水时,压力低流量大,泵严重超载: ;

 ; ; ; ; ; ; 那么你的系统用这样的两台水泵供水时,扬程压力恰好达到泵的额定扬程时,那么两台泵的流量之和等于额定流量的2倍;

2、如果你系统用一台泵供水时,压力低流量大,泵严重超载:

 ; ; ; ; ; 那么你的系统用这样的两台水泵供水时,扬程压力大于泵的额定扬程时,那么两台泵的流量之和小于额定流量的2倍;

3、如果你系统用一台泵供水时,压力低流量大,泵严重超载:

 ; ; ; ; ; 那么你的系统用这样的两台水泵供水时,扬程压力小于泵的额定扬程时,那么两台泵的流量之和大于额定流量的2倍;

4、如果你系统用一台泵供水时,扬程压力恰好达到泵的额定扬程,流量恰好等于额定流量时,泵满载运行:

 ; ; ; ; ; 那么你的系统用这样的两台水泵供水时,扬程压力大于泵的额定扬程,那么两台泵的流量之和等于额定流量,每一台泵的电流大约是额定电流的1/2或更多一些;

内容的回复:

糊涂了.

网友D:
楼上,每句话的开头如果是用单泵的实际运行状况表示你的管网容量,后边是并联运行参数情况,是你要的结论;

楼主:
你说的这些,我一个条件都找不着.

网友D:
可以倒过来,总有一个结论是和你的“两台泵同功 同速 同扬程 同吸程 同一管网 同时运行”的状况类似!

楼主:
呵呵,在这谢谢各位网友了.

事情就告一段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