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8-06-21):
我以前用三菱的变址写过一个程序,ADD  D300V0  D1455  D300V0但不知道西门子S7-200PLC怎么编程.恳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呵呵,怎么看了我都是不会的饿啊

网友B:
把问题说的清楚点,不必提三菱的。直接说你想达到什么目的。

楼主:
是想通过间接寻址,如程序ADD D300V0 D1455 D300V0,如V0是1,那D301加D1455就等于D301,如V0等于10,那D310加D1455就等于D310,你看用西门子S7-200怎么实现.

网友C:
西门子S7-200使用间接寻址功能。

LD SM0.0

MOVD &VW300,LD10

+D VD1004,LD10

MOVW *LD10,VW2000

以上代码只要用户改变VD1004的值,就可以访问到字任何地址。

访问地址的值保留在VW2000中。

以上!

楼主:
谢谢,那MUL  D246  V0  D1200V0怎么编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那MUL  D246  V0  D1200V0怎么编写.

既然間接尋址可以使用到指針,那么定義第二個指針也就可以了。如前面所述,再依據格式定義一個指針即可。

楼主:
还是有点不懂不明白,有相应的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