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0kvar的电力电容,需要大的切换电容接触器???

楼主(2008-06-21):
请问30kvar的电力电容,需要大的切换电容接触器???

电容上面的电流是42A  我选63A的接触器.怎么样啊???运行会安全吗?

网友A:
可以,我厂的接触器都是用63A的。

网友B:
是啊.CJ16或19.63A

网友C:
市场上有专用的的切换电容接触器,也可以用CJ-60的重负荷接触器才安全,不会损坏,一般的接触器很快就不能用了。

网友D:
要用切换电容接触器!

网友E:
是的用CJ19-63的切换电容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市场上有专用的的切换电容接触器,也可以用CJ-60的重负荷接触器才安全,不会损坏,一般的接触器很快就不能用了。

同意

网友G:
为什么要专用电容接触器吗?用一般的同样是63A的接触器可以吗?

网友H:
只处不留人,只有留人处,只要你有水平,不怕找不到好的工作

网友I:
专用接触器上有一组辅助触点和电阻,是在主触头接触前先把电阻接上,主触头释放后然后是辅助触头后断开电阻,目的是消除涌浪电流

网友J:
回复 gzf1 Xgzf1
市场上有专用的的切换电容接触器,也可以用CJ-60的重负荷接触器才安全,不会损坏,一般的接触器很快就不能用了

那是你没买质量好的接触器!

网友K(2008-11-25):
必须用切换电容接触器,否则涌流会很快烧坏触头

网友L:
请提供电容的相数和电压,如是单相220伏,则电流是30/220*1000A,

网友M:
用CJ19-63的切换电容器接触器..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N:
我用的CJ20-100的正泰,再串XD1-40限流电抗器

网友O:
要用切换电容接触器!63A的够用了。

网友P:
要用切换电容接触器,63Aky de le

网友Q:
呵呵,学习啊,很多的东西还不是很懂啊

网友R:
用切换电容接触器,63Aky de le

网友S:
如果采用了限流电抗器,就可用普通接触器,当然既用电抗器又用投切电容专用接触器更好。

网友T:
需要大于等于63A,通常电容也是1KVAR=2A 来计算.

网友U:
使用的接触器要用AC-6b类别的,即用电容类负载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