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20离散量输出模块的组态

楼主(2008-06-21):
我在STEP7中组态贝加莱离散量输出模块X20DO9321是发现这个模块不但分配了1个字的输出地址,而且还分配了一个字的输入地址。后来组态其他晶体管模块都有这样的现象,但是继电器输出的模块只分配一个字的输出地址,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其实你用贝福或者VIPA或其他家的DP IO也是这样的,其实对于输出如果在step7有输入不用管它,你用输出就可以了,就按西门子的用法,我至少用过三家的产品在西门子的STEP7中,都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wo

楼主:
我刚接触分布式IO,以后有问题还要向各位高手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