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小型断路器的发展与应用

楼主(2008-06-21):
综 述
摘要:阐述了我国小型低压断路器的发展历程,介绍了国产小型断路器的结构和附件的技术性能,重点论述了小型断路器应用中的选型及在应用中应引起注意的问题,探讨了我国小型断路器发展方向。
关键词;发展过程;结构性能;应用和选择;发展方向

1 断路器的分类和发展

世界上最早的断路器产生于1885年,它是一种刀开头和过电流脱扣器的组合。1905年,具有自由脱扣装置的空气断路器诞生。1930年以来,随着科技的进步,电弧原理的发现和各种灭弧装置的发明,逐渐形成了目前的机构。50年代末,由于电子元件的兴起,又产生了电子脱扣器,到了今天,由于单片机的普及又有了智能型断路器的问世。
1、1断路器的分类
小型低压断路器,从它的结构、用途所具有的功能来分,可分为万能式(又称框架式,国际上通称ACB)们塑料外壳式(国际上通称MCCS,NICB小型)两大类,它们相同的作用是:在正常情况下,作不频繁合、分电路成起动、停止电动机;在线路或电动机发生过载、短路或欠电压(电压不足)等故障时,能自动切断电路,予以保护。根据保护对象的不同,断路器又分为四种类型:
配电保护型-保护电源和电气线路(电线、电缆)和设备; 电动机保护型——专作电动机的不频繁起动,运行中分断,以及在电动机发生过载、短路和欠电压时的保护;
家用和类似家用场所保护型一对照叽线路、家用电器等的保护;
剩余电流(漏电)保护型——用来保护人身免受电击危险及防止电气火灾的保护器。
1.2小型断路器的发展
我国小型低压断路器经历了四代发展过程:
50年代,我国首次研制投产的是仿苏(A310O)的DZI系列产品(40年代中期水平)。60年代末期,针对DZI体积过大、短路分断能力偏小等缺陷,对它进行了技术改进,形成了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代产品 DZI0系列。60~70年代,小规格电流的塑壳断路器有DZ5一10、DZ2~20、DZ5一25、DZ5一50、DZ15一50、DZ15一63等,它们的短路分断能力分别为1~3kA。
60年代后期,我国第一台电流动作型电子式漏电保安器诞生(主开关是DZS一20断路器)。我国首台电流动作型电磁式漏电断路器的型号是 DZS—20L(主开关仍是DZS—20断路器)。70年代中后期,全国联合设计的新型(DZ15L—40xDZ15L—63)电流动作型电磁式漏电断路器试制成功,其壳架电流有40A、63A两 种,额定电流6~63A,漏电动作电流有30mA、50mA、75mA和100mA,是快速型(漏电动作时间≤0.1s),断路器的短路分断能力为 380V 3hA和5kA。进入80年代就有DZL16、DZL18、DZL118。DZ12L、DZL33、DZL38和 DZ10L等,大部分是电流动作型电子(集成电路)式漏电断路器(带过载、短路保护和不带过载、短路保护),80年代初,又开发了第二代的DZ20系列。与此同时,分别从美国西屋公司、日本寺崎电气公司引进具有80年代初技术水平,生产了H系列和 TO、TG、TL等系列。
80年代中期,又引进德国F&G公司的技术,生产了 FIN型(不带过载、短路保护)(In有25A、40A、63A,I△n有30mA、100mA、300mA和500mA)和FI/LS(带过载、短路保护)(In有 2A、4A、 6A、 10A、20A、25A、32A等,I△n有 30mA、50mA、100mA和 300mA)的漏电断路器。
进入90年代,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开发生产了VigiC45EIE(电子式)、 VigiC45ELM(电磁式)。ViglNC100等漏电断路器,漏电动作电流I△n30mA,快速型(VigiNC100,IQ。有30mA、300mA和500mA几种,快速动作型)。而后又推出了CMI系列、TM30系列、TG系列的BD、BF型及JXMZ型、HSMI系列、S系列等新型塑壳式断路器。

2小型断路器附件及标准

无论是万能式( ACB)或塑料外壳式断路器(MCCB和一些MCB)现在都具备各种内、外部附件(又称附属装置),以增加断路器的功能。
2.1内部附件
辅助触点(辅助开关)——_根据控制电磁铁和其他辅助回路电器的合、分需要而设置,目前较多的是采用发热电流(Ith)3A和6A的微动开关组成。
报警触点(报警开关)——反映断路器因线路故障(过载、短路)跳闸而接通声、光报警,它的发热电流较小,一般小于3A或更低。
分励脱扣器——作远距离操作,使断路器跳闸的一种脱扣器,它的控制电压有交流380V(400V)、220V(230V),直流220V、110V、24V等。
欠电压脱扣器——防止因线路电压不足,对线路或电动机造成损害的一种脱扣器,它与线路电压相同,通常有交流380V(400V)、220(230V)、直流110V、220V等。
2.2外部附件
外部转动手柄——适合于断路器在开关柜或抽屉柜门板上合、分断路器,可以起联锁作用,成套电器装置只有断电才能开门。
电动操作机构一用电磁铁或电动机等构成,代替手动合闸(ON)或分问(OFF)断路器,可远距离控制。机械联锁、自身闭锁。
2.3小型断路器标准
国内开发、研制和应用的小型断路器MCB保护型断路器,符合GB1963(等效采用IEC898)家用和类似家用场所过电流保护断路器》标准。而剩余电流保护型断路器(漏电断路器)应符合 GB6829、GB16917IEC100)、EC755标准。

3 小型断路器应用

小型断路(以下简称MCB)是建筑电气终端配电装置中使用最广泛的一种终端保护电器。MCB虽然
是一种终端电器,但其应用量大而且面广,若选用了不合适的MCB,由其造成的损失是不可忽视的。
3.1额定分断选择
MCB的额定分断能力是在保证断路器不受任何损坏的前提下,能分断的最大短路电流值。现在市场上
见到的MCB,根据各制造厂商提供的有关技术资料和设计手册,一般有各.skA、6hA、10hA等几种额定分断能力。我们在选用 MCB时,应当像选用 MCCB(塑壳断路器)、ACB(框架式断路器)一样,计算在该使用场合的最大短路容量,再选择MCB。如果MCB的额定分断能力小平被保护范围内的短路故障电流,则在发
生故障时,不但不能分断故障线路,还会因MCB的分断能力过小而引起MCB的爆炸,危及人身和其它电气设备线路的安全运行。
低压配电线路的短路电流与该供电线路的导线截面、导线敷设方式、短路点与电源距离长短、配电变压器的容量大小、阻抗百分比等电气参数有关。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配电变压器低压侧电压多为0.23/0.4kV,变压器容量大多为 1600kVA及以下,低压侧线路的短路电流随配电容量增大而增大。对于不同容量的配电变压器,低压馈线端短路电流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对于民用住宅、小型商场及公共建筑,由于当地供电部门采用高压深入符合中。动的配电网络结线,其配电变压器的容量都控制在 1600kVA以下,并采取单母线分段运行方式的低压电网供电,用电设备距供电电源距离较远(大干250米),选用4.skV及以上分断能力的MCB即可。对于专供或10kV变配电站的用户,往往因供电线路的电缆截面较粗,供电距离较短,应选用6hA及以上额定分断能力的MCB。而对于如变配电站(站内使用的照明、动力电源直接取自于低压总母排)以及大容量车间变配电站(供车间用电设备)等供电距离较短的类似场合,则必须选用10kA及以上分断能力的MCB,具体设计时还必须进行校验。此外,特别要注意的三点是:
3.1.1随着现代建筑物中配变容量的增大,大容量母线槽的使用以及用电设备与电源问的距离缩短等各种因素,使供电线路末端的短路电流也在不断地增大,特别是一些高档的写字楼、办公楼、宾馆及大型商场等公共建筑,这类场合使用的MCB,在设计时应加以注意。
3.1.2 MCB产品有两个标准:一个是IEC898《家用装置及类似装置用断路器》(GB10963—1999);另一个是IEC947—2(低压开关设备及控制设备低压断路器》。IEC898是针对由非电气专业和无经验人员使用的标准,而IEC947—2是针对由电气专业人员操作使用的产品标准。两个标准对MCB的额定分断能力指标是不同的,对设计人员来说,一定要看具体使用场合和对象来选用MCB。若按IEC947—2的额定分断能力来选用MCB,应安装在供专业人员操作的箱柜中,并由专业人员操作,如各楼层、厂房内的照明总配电箱;若按IEC898来选用MCB,可供安装在非专业人员使用的操作电箱中,如大会议厅、厂房内的照明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