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的三项重要指标

楼主(2008-06-21):
从专业的角度说,看一台UPS的好与不好,最客观和最可靠的方法就是用测试指标去衡量。

  就拿影响电网供电质量的输入功率因数来说,尤其是在大容量范围时,一般传统双变换型UPS的标配功率因数大都在0.8左右,这就造成了约有30%的谐波电流对电网的干扰,其结果是使该电网上的变压器、电缆、保险丝和开关等设备发热、疲劳。若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在前面加谐波滤波器或改6脉冲整流为12脉冲整流,但这又会带来两个副作用:一个是增加包括UPS在内的电源保护设备的成本和体积重量,另一方面增加了UPS的损耗,从而降低了可靠性。

  又如UPS的工作效率,这是一个直接与可靠性相关联的指标。一般传统双变换型UPS由于其电路结构所限,很难将效率做高,尤其是在加入功率因数补偿设备后,就更难将效率做到92%以上。尽管这些UPS采用了ECO经济运行模式,可以将效率做到97%以上,但这种ECO经济运行模式由于它实际上是甩开了UPS的正常功能而采用了“旁路直接供电”方式,牺牲了稳压和抗干扰等UPS应有的基本功能,给用户的使用埋下了隐患,这无疑违背了使用UPS的本来目的,因此极少被采用。

  另外,带载和过载能力也是反映UPS质量的关键指标,负载真正需要UPS起保护作用的时机莫过于两种情况:当电网电压异常或是负载异常时。在电网电压异常时(包括断电),对负载的保护靠的是UPS输入电路和不间断功能,而负载异常时,对其保护则要靠UPS的带载和过载能力。一般传统双变换型UPS的带载能力弱就是因为其负载功率因数的单一性,难于适应不同性质的负载。

网友A:
讲完了  可以鼓掌了

网友B:
买UPS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