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电动机变频调速的问题

楼主(2008-06-21):
请教各位大虾一个很菜的问题:同步电动机可以用变频器来调速吗?

网友A:
1)技术上没问题,几家大的变频器厂如北京利德、东方日立等均有这方面案例。。

2)一般都是老设备改造项目;新项目建议改同步为异步。因为采用变频后同步机调节无功的功能就难以实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技术上没问题,几家大的变频器厂如北京利德、东方日立等均有这方面案例。。

2)一般都是老设备改造项目;新项目建议改同步为异步。因为采用变频后同步机调节无功的功能就难以实现了。。

同意!

网友C:
关注中!希望有高手介绍介绍

网友D(2011-07-12):
我们公司的同步电机都是用变频器来控制的。塑料机螺杆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