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00振动、位移探头、前置器系统维护检修

楼主(2008-06-21):
为了加强对旋转机械状态监测探头及前置器的维护、检修、投运等工作,及时发现设备隐患,保证机械设备安全、稳定运行.特做此教程
一、传感器工作原理
探头及前置器构成如图所示。(绘图及简答)

探头线圈接受前置器振荡电路来的高频电流,在其周围产生高频磁场,该磁场穿过靠近它的转轴金属表面,在其中产生一个电涡流,该电涡流产生的磁场方向和线圈磁场方向相反,改变了原线圈的感抗,该感抗的变化随探头顶部金属表面的间隙变化而变化。
前置器检测电路检测探头线圈的感抗变化。再经放大电路将感抗变化量变换放大成相应电压变化信号输出。经监测仪进行转换,根据测量的要求将其输出电压的直流部分用做位移量的检测,交流部分用做振动值的检测。

二、传感器的校验

前置器
探头

TK-3

万用表

1)静态探头、前置器特性曲线校准
按图接线,旋转TK-3千分尺钢靶,改变探头和钢靶间的间隙,每给出一个间隙值就在万用表上读出一个相应的直流电压值,以10V为基准,根据探头特性,如7.87V/mm则千分尺钢靶,每前进或后退1mm,直流电压都应有7.87V绝对值的变化,并一一做好记录,最后在座标纸上作出“间隙-电压”特性曲线。与技术指标相对应。
前置器特性校准:
用电阻箱与前置内电阻串联,调整电阻箱阻值和TK-3千分尺钢靶,使特性曲线满足要求,然后用相应阻值固定电阻代替。
2)动态探头、前置器测试
在TK-3振动测试仪安装好探头,调整间隙电压到-9V左右,开动振动模拟装置,调到所需测试的振动值,用万用表读出相应的交流毫伏值,根据探头测量原理,振动值=交流毫伏/7.87X2.828,给定值应与测试值相一致。
校准质量、标准技术性能指标
三、检测器的功能
1、 报警——(警告报警)和(危险报警)具有各自的第一报警电路。当框架中的监测器具有第一报警功能选择时,若某通道的(警告或危险报警)为在框架中最先发生,则其相应的报警LED会以(闪亮的方式)显示。在操作人员确认后可按下系统监测器上的(RESET)使LED复位。
2、报警继电器——监测器的报警可以用闭锁或不闭锁的方式工作。在不闭锁模式下,报警的复位可在报警值不存在后自动地进行。在闭锁模式下,报警的复位必须由操作人员通过按下系统监测器前面板上的RESET键(或外部复位接点)来手动完成。在报警发生的条件未消除前报警将不复位。
3、危险旁路——在操作人员对机器进行维修时,可以通过在监测器前面板后的线路板上的危险旁路开关的设置而防止危险继电器的动作。这一功能使BYPASSLED灯亮,而前面板上的其它功能不受影响。可以通过在线路板上插入相应的编程短接块实现这一功能。
4、通道旁路——若某通道一直处在(非OK)状态,操作人员可通过设置在监测器线路板上的通道(旁路开关)使该通道从系统中(切除)。
5、零位——当间隙的满量程范围用工程单位(mils或plm)表达时,零位是一个设置的参考间隙值,它是表头上间隙刻度的中点,这样,操作人员可以相对于这个零位,读取间隙值。满量程范围用工程单位可增加间隙值显示的分辨率,因为在传感器OK范围内只有一段选择的区域被显示。
6、缓冲输出——监测器前面板上的(同轴电缆)接头和(信号输入)模块接线端子均为各通道提供相应的(缓冲信号)输出。这些接头可将(外部设备)与(监测器)相连接。
7、倍增报警——倍增报警功能可把所设置的(报警点水平)提高到原来的两部或三位,可增加2倍频或3倍频的报警点设置,这一功能可由(电源输入)模块端子上一个外部接点的(闭合)来实现。
8、记录仪输出——根据选择的监测器选项,可提供(正比于)振动信号测量值的(记录仪输出),其输出可以选择(0到10Vdc),(+1到+5 Vdc),或(+4到+20mA)
三、日常维护
1、振动、位移投运前的准备工作(振动、位移投运前的准备工作有那些?)
检查探头是否安装得牢固可靠,接头连接是否牢固可靠。
检查延伸电缆及前置器对地绝缘是否良好。
检查所有电源线、信号线是否接触良好。
检查各前置器供电电压及间隙电电压符合要求。
2、故障处理更换部件时,应注意系统匹配,(探头)、(延伸电缆)、(前置器)三者的匹配,并一定要做(静态系统)测试。
3、故障及处理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见附表。

现象 原因 处理方法
前置器电源电压不在-17.5~-26VDC之间 电源单元故障 测量电源输出电压,如果电压不对,则检修、更换电源电路
电源与前置器间导线故障 如果电源输出电压正确,而前置端电源电压不对,则更换有问题的导线
前置器故障 如果前置器端供电导线电压正确,则检修更换前置器
前置器输出电压为0V 现场导线或接在前置器输出端上的监测仪短路 将连接导线从前置器输出端上断开,如果输出电压正确,则更换连接导线或有故障的监测仪
前置器故障 如果断开输出接线仍为0V,则更换前置器
前置器输出电压虽不是0,但小于1V 前置器故障 从前置器上将延伸电缆取下,测输出电压,如果无变化,则更换前置器
探头引线或延伸电缆接头短路 如果做上述检查,电压有变化,但插上延伸电缆后仍很小,先清洗检查接头,若无效则更换延伸电缆
探头或延伸电缆短路 若故障还末清除,则检查更换探头(探头直流电阻一般在10Ω)
前置器输出电压很高,但低于电源电压 前置器故障 将前置器同轴电缆接头内外芯短路,再测输出电压,如果电压不在0.6~0.8V之间,则更换前置器
探头或延伸电缆有开路现象(注:探头被测金属表面间间隙过大也会导致类似开路现象) 若上述测量在0.6~0.8V之间,则检查延伸电缆和探头,将有问题的探头或延伸电缆更换(探头内外芯电阻约10Ω左右,延伸电缆内芯到内芯电阻约2~5Ω,外芯到外芯电阻约0~1Ω)
前置器输出电压与电源电压相通 前置器OUT和-24V端之间接线有短路现象 从前置器输出端上拆下接线,测电压,若低于电源电压则是有短路现象
前置器故障 若上述测量电压不变,则更换前置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