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两个问题

楼主(2008-06-21):
1、伺服电机"13位增量型编码器"中的"位"是什么意义?请帮我讲解一下!

2、伺服电机里有个“分频比”的设置,分频比到底用来干嘛的?

非常谢谢老师们的帮助……

网友A:
13位表示的是精确度,也就是把1个周期分成2的13次方等份。

网友B:
分频比,是为了在有限的信号频率下,平衡速度与分辨率的矛盾.

网友C:
"分频比,是为了在有限的信号频率下,平衡速度与分辨率的矛盾"

那具体是怎么平衡的呢?简单介绍一下吧

网友B:
就是说,在脉冲信号最高频率有限的前提下(不管是反馈脉冲还是指令脉冲,也不管是发送部分限制、接受部分限制还是传输部分限制),分辨率高了,最大速度自然就低了。要提高速度,就必须降低分辨率。不同的用户,不同的应用要求,都可能要平衡分辨率与最大速度的矛盾。

网友D:
拿松下来说,默认是10000个脉冲转一圈;通过设置分频比,可以设置成1000或是2000个脉冲转一圈;或是反馈回1000或2000个脉冲给上位机。 这么做的目的,最明显的一个,就是上位机有时候发脉冲的频率有限,又想提高转速,就只能通过设置电子齿轮比或是分频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