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种开关管的型号?

楼主(2008-06-21):
       各位朋友,周末愉快!我想请问下什么型号的管子和继电器一样,给它一电压或电流型号它导通,当失去信号断开.电压在DC24V以上,电流在10A以上!(非固态继电器)

楼主:
没那位师傅愿意指点一二吗?

网友A:
所有晶体管都可以工作在截止和导通的开关工作状态,按电流和电压选就行了。

楼主:
周公大哥,用IRF1010可以吗,有这种管的引脚参数没?

网友B:
IRF630,IRF640,IRFP250,IRFP450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提供的资料!

网友C:
貌似上面提供的型号只有IRFP450才能满足要求,建议搂主上下面这个网址去搜一下具体的数据手册http://cn.ic-on-lin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