溶解乙炔生产安全技术

楼主(2008-06-21):
为加强溶解乙炔生产安全技术管理,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依据国家溶解乙炔生产法规、标准,结合生产实际,特提出溶解乙炔生产企业防火防爆、生产操作、设备检修等方面的基本安全技术要求,可供相关企业及人员参考。
1 防火防爆安全技术
1.1溶解乙炔生产企业,必须每两年自主选择由评价资质的机构对本单位的生产储存现状进行安全评价,对提出的整改意见逐项落实整改完善。
1.2溶解乙炔生产企业应根据场所火灾和爆炸危险等级划定禁火区,设置明显标志,严禁烟火,严格管理。
1.3乙炔生产装置、设备及厂房的防雷设施,应在雷雨季节前每年至少定期检测一次。
1.4乙炔设备、管道及物料等导除静电接地装置应在设备检修后及每年至少定期检测一次,操作人员必须穿防静电服和导静电鞋。
1.5乙炔厂(站)内设置的可燃气体浓度检测报警装置应在设备检修前及每年至少定期检测一次。
1.6乙炔厂(站)充装间设置的紧急喷淋装置,应每周启动检查一次。
1.7乙炔厂(站)的设备及管理系统除应有惰性气体( 一般用氮气)置换设施外, 还应有供灭火用的惰性气体设施,此两种设置可共用。
1.8在乙炔设备、管道上以及有爆炸危险厂房内动火时,经置换后用可燃气体测爆仪检测分析合格, 即乙炔浓度小于0.2%(v/v)。
1.9乙炔生产的爆炸危险场所应选用不低于dⅡCT2级别的防爆电器,电器设备线路及仪控联锁装置应定期检查。
1.10乙炔生产系统设置的水封、阻火器、 止逆阀等必须定期检查,保护完好。设备管路后的安全阀、压力表、温度计等必须定期校验完好。
1.11 必须按《工业与民用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配备消防器材(1211、干粉、消防栓),专人管理,定点放置,定期检查和更换药剂,严禁在电石库、电石破碎间、中间电石库、乙炔加料间用水灭火。
1.12机动车辆进入生产区, 在其排气管上必须加装熄火罩,严禁电瓶车及非岗位无关人员进入生产区。
1.13严禁在生产区内用黑色金属工具敲打设备、 管道。
1.14严禁将电石粉末直接倒入渣坑及地沟内, 应在生产区外选择安全空旷露天场地用水缓慢化解之。
2 生产操作安全技术
2.1 生产装置运行前,必须做好以下各项工作:
2.1.1检查所有设备上的手孔、人孔、压力计、温度计、液位计及阀等的是否正常,所有阀门必须灵活好用;
2.1.2检查安全阀、阻火器等安全装置,应完好并符合工艺要求;
2.1.3检查仪器、仪表、电气设备及自动控制联锁装置等,应齐全完好;
2.1.4检查供水、供氮、仪表空气等压力应符合工艺要求;
2.1.5检查氮气的含氧量应小于2%(v/v);
2.1.6各单元设备应处于完好状态,首次开车的设备应经过单机试车,且各性能都应符合工艺设计要求;
2.1.7向安全水封、贮气柜等设备内加水,并保持规定位置的水位;
2.1.8按工艺要求需要更换净化剂和干燥剂的,必须更换好后才准开车;
2.1.9对进厂乙炔瓶应逐只按GB13591 《溶解乙炔充装规定》检查、处理,不合格瓶不准充气。禁止充装非自产权气瓶、超期瓶和报废瓶。
2.2 破碎岗位安全操作规程
2.2.1搬运电石应小心轻放,开启电石桶须先放存气;
2.2.2破碎前,应先开启除尘装置,保持室内空气中粉尘含量小于10mg/m3,停机后,通风装置应运转5-10分钟;
2.2.3加料斗必须经24小时静止放空并经氮气吹除方可装入电石使用;
2.2.4破碎过程中应将硅铁等杂质拣出;
2.2.5破碎完毕后,必须清除料斗口粉末,用机械油润滑O型密封圈,清理打扫破碎间和除尘装置, 收集利用粉末电石。
2.3 加料岗位安全操作规程
2.3.1加料前应擦净边接处灰尘,并用机械油润滑;
2.3.2加料前和加料后必须用氮气吹除加料斗,置换使系统含氧量小于3%;
2.3.3加料过程发生料斗泄漏,应查找原因,修复料斗。紧急情况下,可开启进氮阀,还可通过链条关闭进料管。
2.4 发生岗位安全操作规程
2.4.1发生器开启后应手乙炔气吹扫所有设备和管道,直至系统内的乙炔纯度大于98%(v/v),方可正常生产,以后每4小时对纯度进行检测;
2.4.2每小时对主、付发生器、安全水封、贮气柜的液位进行检查,应符合工艺要求;
2.4.3每小时对发生器系统指示仪表压力、温度、氮压、水压等进行检查,应符合工艺指标要求,严禁超温、超压、负压运转,严禁供氮、供水不足条件下运转。加入发生器的电石温度应低于50℃,发生器的水温不应超过80℃,发气室内的乙炔气温度不应超过90℃,实际操作中发生器温度宜控制在70℃左右;
2.4.4为提高电石的收率,防治环境污染,澄清后电石污澄清液应回发生器利用;
2.4.5发生器应设置防止加水过量的装置;如发生器是通过供水管连续给水的,则在供水管路上应装设防止乙炔气体由发生器流向水源及供水夹带空气进入发生器的装置;
2.4.6定期对主、付发生器排渣,排渣时,严禁同时添加电石;
2.4.7发生器操作由两人进行,并做好运转工况记录。
2.5 乙炔净化岗位安全操作规程
2.5.1乙炔净化装置的操作温度应低于35℃,超过35℃时应停车处理;
2.5.2必须按工艺要求及时补充或更换净化剂。净化剂必须通过安全补液器加入净化塔内。在补充或更换酸碱时,净化塔应牌非运转状况。并定期对酸碱浓度进行分析检测。用次氯酸或次氯酸钠为净化剂,装置内的有效氯含量应小于0.1%;
2.5.3每4小时用10%硝酸银试纸检测净化效果,试纸不变色,如不符合要求,应找出原因予以消除;
2.5.4净化装置各设备的工况、温度、压力、液面流量等应符合工艺要求,并定期检查,发现异常,应及时找出原因予以消除;
2.5.5净化装置临时停车,应保持装置内正压;
2.5.6净化装置的操作人员应按规定穿戴好防护用品,方可上岗操作;
2.5.7按时做好净化岗位的运转工况记录。
2.6 乙炔压缩干燥岗位安全操作规程
2.6.1乙炔压缩机的进气压力应符合工艺要求,不得低于 0.5kPa,各级排气压力应符合设备性能的要求,终段排气压力最高不得高于2.5MPa,发现异常应立即停机处理;
2.6.2乙炔压缩机必须设置限压装置,及时调定进气压力最低值和排气压力最高允许值,经常检查报警信号是否正常输出;
2.6.3乙炔压缩机的各级排气温度应符合设备性能要求,但不得高于90℃,冷却后的乙炔气温度应低于35℃;
2.6.4按乙炔压缩机性能要求及时调节润滑油和冷却水的供给量,运转时不得出现中断润滑油和冷却水供给现象;
2.6.5按乙炔压缩机性能要求,每小时排放各级气液分离器内的废液,废液应集中回收,余气应回收入贮气柜;
2.6.6乙炔压缩机运转时,应注意检查贮气柜升降高度,发现不正常时,应及时手动或自动停机;
2.6.7乙炔压缩机启动和停机时,应事先与乙炔发生及充装岗位取得联系;
2.6.8乙炔压缩机除紧急情况外,不得带负荷启动或停机;
2.6.9乙炔压缩运转中出现异常声响、温度过高、压力不正常、漏气等现象时,应立即停机查找原因并予以消除;
2.6.10乙炔压缩机的安全装置,应定期检查,保持完好状态;
2.6.11并网生产的乙炔压缩机,不得用乙炔或氮气以外的气体试车;
2.6.12定期检测干燥后乙炔气体的含水量,超标时应更换。更换干燥剂时,应将高压乙炔干燥器与乙炔系统切断,并用氮置换。装卸干燥剂时,应使用不产生火花的工具;并尽量将干燥器填密实。投入使用时应先用氮气置换,再用乙炔置换至纯度大于98%(V/V),方可投用;
2.6.13定期检查干燥器的安全装置,应保持完好状态;
2.6.14按时做好乙炔压缩干燥岗位的运转工况记录。
2.7 乙炔充装岗位安全操作规程
2.7.1乙炔瓶充装前必须经瓶检检查处理合格;
2.7.2乙炔充气开始后,应检查夹具、易熔塞、压紧帽等是否泄漏,充装过程加强巡回检查,发现漏气立即处理;
2.7.3乙炔充装时,充气流速应小于0.6m3/h.瓶,充装最高压力小于2.5MPa;
2.7.4充装时,应检查乙炔瓶瓶壁温度,不得超过40℃,手感异样时,应关阀处理。夏季充气时用水喷淋冷却乙炔瓶和分二次充装;
2.7.5充装过程抽取标量监重,严禁超量;
2.7.6操作开启或关闭阀门,动作要轻缓且严而不紧;
2.7.7定期检查阻火器、压力表、台秤等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