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在人机HITECH中输入中文

楼主(2008-06-21):
如何使在人机HITECH中输入中文?

网友A:
使用的是HITECH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B:
这个本来就是支持中文的;除非你用的编程软件不支持;

网友C:
在内文或者静态文字上直接用电脑键盘输入汉字,输入完成然后字型选择成16*16就可以

网友D(2008-09-02):
就是 啊    海泰克的 支持多种语言呢

网友E:
选择user_型的字体都可以是中文。要不选择就是乱码了!

网友F:
字体选取大些就不会乱码了